试用数控小铣实现自动电火花打孔

楼主(2010-03-29):
依据 BYDA 大大的设计,造了个手动的电火花机。
也很吃力的扭了几个洞。
前段时间看到林大夫的自动对刀一文。
刚好家里有台山寨版的数控小铣
尝试结合BYDA 大大的电火花打孔及林大夫的自动对刀,实现数控小铣自动电火花打孔。
当然雕刻机亦没有问题。

原理很简单。
就是使用 Mach 的 G31 指令加上一点 Macro来控制电极的升降。

先说说 G31 指令。
例如,当执行 G31 Z-1.5 时。
在没有指定输入讯号时,Z 轴会一直下降到 Z-1.5。
但若然在 Z 轴下降途中收到指定的输入讯号,Z 轴就会立刻停下来。
而 G31 Z-1.5 亦算是完成了。
至於指定输入讯号。可叁看林大夫的自动对刀一文。
基本上随便找一个没有用上的并囗输入针脚就可以了。
这里我用的是 15 脚。当然Mach 须要做一些设定。

大概就是 :
- 电极按 G31 指令缓缓落下。速度可在 Macro 内调整。
- 当电极下降到离开工件一定距离,就开始产生电火花。
- 当电极过度接近工件时,通过的电流增大。
线圈产生磁力。
磁控管导通。
触发并囗的第15 脚。
G31 指令完成。Z 轴停下来。
指令 Z 轴稍为上升小许。
-
反复用 G31 指令及上升小许的指令,从而达致自动电火花打孔。

检讨 :
Macro - 第一次写 Mach 的 Macro。

很多的编译错误都解决不了。

最後用了个笨方法。

勉强算是行得通。

希望各位大大将它继续完善。

磁控管 - 讯号好像有点不大可靠。

看看那位电子高手用电压检测或者其它的方法将其完善。

M90002.m1s

网友:
这个简直太牛了

网友:
先抢位,再认真学习

网友:
我的BF20L又多一个功能了,谢谢LZ

网友:
林大夫的PVC机又多了一个功能。

网友:
效果如何?

网友:
好想法 干簧管我这多的是 一会做台简易的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考虑另取一路直流电源供干簧管线圈,电火花电源应该是高频方波不适合推动干簧管线圈。同时由于线圈电感会造成加工时波形畸变影响加工效率和效果。好像是这样。

网友:
楼主把干出的东西晒出来看看

网友:
这样也能干?

网友:
有想法并付诸行动,赞一个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等作品

网友:
继续往前走,越来越完善

网友:
有现成的干簧继电器。

网友:
很有意义的一个帖子,不知道Macro怎么编的。。。

网友:
 这个牛!不顶不行!

网友:
好办法,
不过对机床不好,这相当于是在频繁爬行
不如直接用光杆和电木做个简易Z轴

网友:
不叫磁控管 叫干簧管 产生微波的有一种电子管叫磁控管 用于电磁炉 雷达

网友:
目前看出你的平口钳和我的一样。

网友A(2010-06-09):
加我QQ:九三五四四零一二,请教一下

网友B:
很不错的方法,上个加工效果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QQ:九三五四四零一二,请教一下

太太追不上时代了!
偶竟然没QQ。: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方法,上个加工效果图片看看,

很高兴偶的偶像来这里串门子哦!
随便玩玩。只打了几个洞洞。
没有什麽工效图。
抱歉!抱歉!
或者看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7817&highlight=%2Buvw

网友(2010-09-29):
没有什麽工效图

网友(2011-03-12):
真是个好办法啊

网友(2011-08-04):
哪位朋友有仿造成功的说说呗

网友:
干簧管的反应速度能跟得上电火花的放电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