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变频器,会用的朋友进来支支招

楼主(2010-03-29):
我只知道变频器能变速,其它的一概不知!现在有两台外圆磨床想装二手变频器,但不懂怎么去挑选,也不懂怎样安装,更不情怎样去操作了!郁闷…说说需要装变频的电机,想给两台床子的四个电机都装变频器,不知道行不?电机一0.75kw电机二2.2kw电机三7.5kw电机四13kw,电机一二是工作台上的拔动工件事转动的电机,希望在装变频器后,电机能低速也够力,能接一个调速的开关到机床的控制面板上,方便随时调速!电机三四是主轴电机,听说装上变频器后能在启动时省电!当然…偶尔也有需要变变电机转速。电机一二是非常想装且很期待的,电机三四就看预算了!现在请各位有经验的朋友给我扫扫盲和支个方案…谢谢!

外圆磨

外圆磨

网友:
我也意识到装变频器的好处,占位听一下,还想装个机械齿轮减速的,就象自动挡一样,一个高速档,一个低速档。简单不费事。低速档机械减速扭矩大还兼顾调速。高速档直接由变频器带。高速低速齿轮正好差一半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等高人

网友:
个人觉得装就是了,选型时比电机大一号,比如2.2的电机装3KW的变频器,最好要恒转矩的,不要买风机水泵型的,装完后只要接6根线就可以控制了,三根线控制正反转,三根线控制转速。还可以很方便的和PLC联接,也有的自带PLC功能(可编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隔一会快转,一会慢转等。),磨头电机不推荐变频,因为磨头转速基本恒定,装变频起不到节能的作用,而且成本(15KW变频国产的约二千五到三千多)也比一二号电机多,不知楼主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别人在机床的控制板上装了个左右旋转的小开关!装这个复杂不?上次我在论坛上看到一老兄说这东东设置也很麻烦?

网友:
这个开关4元钱,就是控制正反的,在变频器引出三根线,地线接公共端,开关的左右触点各接一条,设置极简单,再接三条线接一个多圈电位器,一般是4.7K的,就可以了,不要说电工,没接触过电的人看着说明书也会接的。

网友:
我单位以前的自制机床无一例外的使用电磁调速电机,能耗高,电机贵,控制器寿命短,后来都改成了变频驱动了,到现在用过三肯、西林、艾默生、海利普、安川等,改用变频器后电费大幅下降,维修工作也减少很多,使用也很方便,变频器一般都有比较完备的保护功能,只要强电输入输出不接反,很少会出现故障,其中安装海利普时遇到点麻烦,调了很长时间,转速不稳,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现象很复杂,解决很简单,接一根地线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兄的耐心指教,我准备买二手变频器,到时有需要会再请教你哦!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淘宝上看到有卖变频器的,还有卖变频器操作面板的,难道两样东西要分开买?

网友B:
看过《别惹蚂蚁》,呵呵
变频器面板,就是变频器的一部分。
2楼的用法,几乎把是机械和电子用到了极致的方案。

网友:
普通的电机装变频器别长时间在低速运转,起热,变频电机又贵 ,可以自己在普通电机上加一个主动散热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别惹蚂蚁》,呵呵
变频器面板,就是变频器的一部分。
2楼的用法,几乎把是机械和电子用到了极致的方案。

谢谢,我要等下半年才有时间开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外圆磨的拔头电机可是一天十几小时的低速运转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圆磨的拔头电机可是一天十几小时的低速运转哦

电机加变频低速运行发热的原因是电机没有额定的转速,达不到额定的风扇散热效果。并不是减速后电机电流大发热。加外置风扇或搞个一级机械减速就解决啦。外置风扇是首选。带温控的风扇更理想。

网友D:
郁闷....,,,,,,,,,,

拔头需要频繁的调速么,,,,
磨头低速就达不到线速度,何以磨,,,,,我都恨其还太慢......
还有看机床的涂装,因该是近年的新品,,,,小心拔头力矩不够随磨头起哄,十分危险,慎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郁闷....,,,,,,,,,,

拔头需要频繁的调速么,,,,
磨头低速就达不到线速度,何以磨,,,,,我都恨其还太慢......
还有看机床的涂装,因该是近年的新品,,,,小心拔头力矩不够随磨头起哄,十分危险,慎之

忽略啦楼上提到的问题,是啊,磨要高速的,不是低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教!主题已说明,主轴电机装变频器完全是为了减少电机启动时的耗电,因为我是搞外加工的!一天大小大小的工件很杂,大的工件要转低速小的工件要快速,经常要换皮带!有时一个工件要以快速粗慢速精磨!一天下来很麻烦!装上变频器就方便很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隔壁的一家外圆磨花一万装了个变频器在主轴上,启动时那砂轮是慢慢转起来的,我的这台就不是了,只听一声呜…吱…沙沙沙就转起来了

网友D:
主轴电机装变频器完全是为了减少电机启动时的耗电
不知道1W的电费可以启动多少次电机了,实在无语............
有句话叫"省力不省功,省功不省力"不知道用这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隔壁的一家外圆磨花一万装了个变频器在主轴上,启动时那砂轮是慢慢转起来的,我的这台就不是了,只听一声呜…吱…沙沙沙就转起来了

变频启动和变频器不一样,是两种东西

网友:
最近也要购买变频器,先来学习学习:loveliness:

网友D:
拨头可以调节的速度范围也不大,经常更换就不装外壳了.就1条皮带而已麻.......
如果采用电调,不衡功,,,,,,,,,,磨大外圆低速度大牛距,正好与电机曲线矛盾,真的十分的危险....

网友:
变频器产生的最初用途是速度控制,但目前在国内应用较多的是节能。中 国是能耗大国,能源利用率很低,而能源储备不足。在2003年的中 国电力消耗中,60-70%为动力电,而在总容量为5.8亿千瓦的电动机总容量中,只有不到2000万千瓦的电动机是带变频控制的。市场研究报告分析,在中 国,带变动负载、具有节能潜力的电机至少有1.8亿千瓦。因此国家大力提倡节能措施,并着重推荐了变频调速技术。

应用变频调速,可以大大提高电机转速的控制精度,使电机在最节能的转速下运行。以风机水泵为例,根据流体力学原理,轴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当所需风量减少,风机转速降低时,其功率按转速的三次方下降。因此,精确调速的节电效果非常可观。与此类似,许多变动负载电机一般按最大需求来生产电动机的容量,故设计裕量偏大。而在实际运行中,轻载运行的时间所占比例却非常高。如采用变频调速,可大大提高轻载运行时的工作效率。因此,变动负载的节能潜力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电机装变频器完全是为了减少电机启动时的耗电 不知道1W的电费可以启动多少次电机了,实在无语............有句话叫"省力不省功,省功不省力"不知道用这对不对,
看了这段话…对变频器没多大信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拨头可以调节的速度范围也不大,经常更换就不装外壳了.就1条皮带而已麻.......如果采用电调,不衡功,,,,,,,,,,磨大外圆低速度大牛距,正好与电机曲线矛盾,真的十分的危险....
我也是看到同行有人这样搞!他那台外圆磨比我这台大多了…两三吨的东西应该都可以上!

网友:
变频器主要是为了调速用,但你说到省电吗,长期工作在同一频率,是不节能的!频繁的启动是可以起到节能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