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的螺距和油门这种老问题,有劳老手们了!

楼主(2010-03-29):
N模式   螺距设置成   -11  0  +11
            油门             0     50  100

3D模式  螺距设置成  -11  0  +11
                                100  95  100

这样去飞航线和航线能不能利于以后的3D飞行呢,对以后做3D动作有没有好处?或者老鸟给个建议阿~!

我是新手。想不走歪路。把自己的习惯养成。。

求老鸟们解答。谢谢了

网友:
N模式设成这样,对于新手来说,因负螺距过大,易造成摔机的。

网友:
设置-11到11后再设置舵机行程
使零点对应-2度螺距

网友:
油门、螺距曲线对飞行特性、尾巴、耗电有好大关系,
不同飞机、电机、齿比、电池、电调,设置完全不一样!
(好多新手的尾巴没锁好,好多都是因为曲线的关系。)

个别品牌带原装电机电调,说明书里油门、螺距曲线都有说明,基本上都可以满足飞行。

如果LZ的设备是自己配搭的话,强烈建议找个老手帮调,问一问设置的理由,比在这问有效果得多。:

 凑热闹也把我的曲线贴上来。
油门:

螺距(最大11度):

网友:
屏幕看得眼花

网友:
新手竟然用这种螺距来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