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更换车铣床的铜离合器半螺母?

楼主(2010-03-29):
元月份购买的HQ800车铣床,自动走刀时,刀架到左端位未停止,导致铜半螺母破碎,今受到山东商家寄来的铜螺母,
想更换,可不好卸啊,哪位老师可指点一二?

收到的铜螺母

收到的铜螺母

对比原来的碎片

对比原来的碎片

机床上装铜螺母的地方(靠近丝杆)

机床上装铜螺母的地方(靠近丝杆)

移走X轴的十字台

移走X轴的十字台

楼主:
这个地方不好拆卸啊!各位老大,谁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胜感激!

自动走刀控制

自动走刀控制

这个位置不好拆卸

这个位置不好拆卸

楼主:
问题简化了,有3个环桶状的销子不好去掉,1个在丝杆的尾部,1个在离合器手柄上,1个在卡半铜螺母的环形座上,如图。
厂家寄来的螺母上没有固定孔,自己可以钻,但原来的销子可不好去,直接冲行吗?

尾部的销子

尾部的销子

手柄上的销子

手柄上的销子

螺母座上的销子(旋转近90度)

螺母座上的销子(旋转近90度)

网友A:
先把尾座拿下,把丝杆右端支承座拆下,大托板摇到右边尽头,卸下大托板总成(当心砸了脚) ,然后把乌龟翻过来就好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尾座拿下,把丝杆右端支承座拆下,大托板摇到右边尽头,卸下大托板总成(当心砸了脚) ,然后把乌龟翻过来就好折腾了。

看来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可是卸尾座太难了,因为尾部刻度轮有一个环状的销子,
要专用工具吗?或者,有什么别的办法?
哪位老大再指点一下迷津啊

这样的销子

这样的销子

网友A:
尾座下面有个螺母松一点即可把尾座整个拿下。

网友B:
开口销,可以直接冲,前提是从反面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口销,可以直接冲,前提是从反面冲。

哦,试了,果然可以!
胜利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座下面有个螺母松一点即可把尾座整个拿下。

总成不好取啊!(像取经一样难,过了一关又一关)
丝杠中有一个槽,在尾部逐渐高了,涡轮前边的东西(不知怎么称呼)有一个东西塞在里面,
虽然活动,但不好取出来,又郁闷了

就是它,不好拿下!

就是它,不好拿下!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尾座指的是顶尖尾座。你说的丝杆上的槽里面还有键条,就是它连着大托板总成。丝杆别弄弯了,那就搞大了。

楼主:
不知能否把那个键条给冲出来?
我左右都试了,没有反应,可能力不够?夜深人静,也不好用力了,
收工,明天接着整
工厂能装上,咱就能拆下,当然有可能装不好

网友:
起子真靓

网友A:
丝杆转几个角度试试就能脱开,另外丝杆左端拆掉弹簧销可卸下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转几个角度试试就能脱开,另外丝杆左端拆掉弹簧销可卸下丝杆。

取经开始了!
与丝杆连接部位的左边和右边如图,左边有一键槽,内有一键条
右侧部位的伞形齿轮相互制约,单独卸不下来

左侧,有一恼人的键条

左侧,有一恼人的键条

右侧,卸不下

右侧,卸不下

网友:
小床寄来,我与你把零件寄去

网友:
拆托板上的伞齿,下内六角螺丝,抽出轴试试。

楼主:
完工了

没卸掉总成,把半铜螺母可以直接装到位!
钻两个固定孔,装上,从侧面把弹簧销装入,OK

这样安装的

这样安装的

哥俩最后合影

哥俩最后合影

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

远景

远景

网友:
哈哈,刚要出损招让你拿手点钻钻掉销子呢,你居然就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