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DS800的调试,和尾翼的滑行模块的安装!

楼主(2010-03-29):
我是新手,最近入手了一个固朗450C,但是KDS800一直找不到正确的调试和与尾翼的滑行模块之间的安装!请论坛里的前辈们指教下啊!小弟先在这里谢谢了!还有就是我照论坛有些前辈的方法安上去了,如果右打舵的话,尾翼的滑行模块不会顶死,但是左打舵的话尾翼的滑行模块会顶死,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啦?:loveliness:。(由于一直没调好,到现在飞机还没离过地! )

网友A:
这个简单啊,从新定位尾舵机,当舵机行程最小时,两边都碰不到边为准。

楼主:
怎么定位啦?我是个菜鸟,弄不来,小邱大哥你能说清楚点吗?是不是调陀螺仪上面那个LIMIT呀?但是我把它调到60%的,还是有一边要顶死

网友B:
调尾舵机在尾管的位置,使两边都不顶死就行了。

网友C:
小邱早就写了文章,到这里自己下了仔细看
http://www.hkgulang.com/viewfile.asp?id=370

网友D:
别再这种垃圾陀螺上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