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恒龙坦克加轴承改装

楼主(2010-03-29):
恒龙坦克加轴承改装,到电动工具修理店买内径8mm的滚针轴承2个,(因恒龙坦克出力轴为8mm),把恒龙坦克低盘出力轴位置的孔扩大刚好塞进滚针轴承,用AB胶二面粘好即可,

网友A:
用8毫米内径的发兰轴承+螺丝固定比较稳定

网友B:
不是有人改过了么

网友C:
据说AB胶粘不结实,越野时可能会掉。不过偶没试过,呵呵

网友D:
会掉 粘不住 我用的尼龙法兰就掉咯

网友E:
   还是要轴承的干活

楼主:
我粘好用了很长时间,没事,AB胶二面多上几次,上厚点,呵呵这是懒人的作发,

网友F:
要求上图,要求上图

楼主:
恒龙坦克加轴承改装要点
首先把低盘出力轴位置的外罩拆卸,把滚针轴承套在变速箱出力轴上,用尖端的工具围绕滚针轴承外围划圈在低盘的侧面,划好后取下变速箱开始扩孔,孔径大点,不圆点不正点不要紧,正好使内外侧面的胶粘合在一起,上胶时一定要把变速箱装好,把滚针轴承套在变速箱出力轴上,内外侧面一样长,先上外侧胶,待胶硬化后,把变速箱拆卸,在上内侧胶,多上几次,不可一次上够,不然胶在硬化过程中产生气泡,影响粘接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