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1680+独眼龙的安装调试探讨

楼主(2010-03-29):
等了很久,终于把1680和独眼龙5.0都搞到手了。这是我认为比较理想的FPV基本配置。据说,使用这个配置的人比较多,设备如何布局、安装、调试,坛子里面的兄弟应该讨论一下,能找出一个比较优化的方案,大家都受益。
       下面先说说我的1680配置: Futaba-149dp ; 好赢40A电调;银燕8克金属舵机;3714电机(找易飞买的,品牌不详,蓝色, kv1000,看上去做工很好);APC9X6E桨;1.2G-1W图传; 垃圾摄像头。
        设备如何布放,我想到脑壳生疼。因为1680空间太大,选择太多了。还有就是独眼龙的红外传感器,到底放在哪里最好,的确费了一番心思。任何工程都是各方面相互妥协的结果,绝对没有最优方案。
      下面是我的最终布局方案: 首先看看红外传感器的位置要求。
1、 据说,每只传感器的视角是45度,也就是说每个传感器的45度视角之内不能遮挡,更不能有发热的器件。
2、 尽量水平放置。看来红外传感器放在尾部图传平台上无疑是最好的。但是考虑到图传放在机头信号有可能被记载设备遮挡,放弃吧。放在机翼上?拆装太不方便了。最后决定图传还是放在尾部,传感器放在机头舱盖方形开口的前面,正好没有遮挡,不错!缺点就是从此和漂亮的机头罩say goodbye 了。
       图传和红外传感器位置确定以后,其他的就好说了。Osd主板放在肚子里面吧,这么大的肚子,不放点东西可惜了。主板放翼台上也行,拔插方便,就是有点挤,散热也不如放在肚子里面好。设定板我也装在机头了,用着方便。以后如果需要改动osd连线,可以把舱门切开。
       尾部舵机

       设备布局

          3714电机,自己做了个5mm层板的安装座,切掉原来的‘包皮’粘上很结实。

        机头

      飞机装完开机测试,1w图传发射机开机,舵机不抖。也许是舵机好,也许是得益于设备安装位置合理,接收机与图传距离大概40cm 。装fpv飞机,我都是先把所有设备安装好,线连接好,开机测试没有问题以后再粘合机身,很方便。
       在家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个小经验,GPS搜不到星的时候,遥控器切到PA模式时,主板上的蓝色led会正常闪烁,但是屏幕上不会出现PA字样。看来搜不到星的时候自驾不会启动,PA模式也不能启动。
       终于等到周末,狂奔26公里,赶赴飞场,

       新遥控器,也是第一次使用。新飞机、新osd、新遥控器。

       试飞!先不管OSD, 飞了两个起落,熟悉一下1680的操控。感觉就一个字,稳! 确实是适合fpv的好飞机。20km/h不失速,大概18km/h开始失速。(我是两块2200mah并联,没装视频电。多装电池的如果在20km/h以上速度失速,别说我误导,重量不一样)
       该设定OSD了。显示部分不提了,随便设。另外别忘了校正电压、电流。电流校正说明书上有。校正电压的方式可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3267&highlight=%B6%C0%D1%DB%C1%FA%2B%2B%2B%B5%E7%D1%B9
        首先要把自动平衡调出来,这是自驾的基础。
1、 设定天气指数,我的理解天气指数就是红外传感器的灵敏度,数值越大越灵敏。根据天气变化设置就是行。机翼一端对着天空,看屏幕, R参数在35-40之间就行。一般天气设置为1 、2就行,阴天的时候调到3。据说调大了也没事,飞机不会掉下来 但是会转弯很慢。
2、 确ren正方向,别忘了这一步!升降舵操纵杆拉杆到最大,副翼向右打到最大,然后点击OK 。方向反了就会很痛苦,记得好多年前四川有架tu-154就是因为检修的时候自动驾驶仪接反了导致坠毁的。
3、 红外传感器调整。说明书上说把飞机举过头顶,保持水平,然后调整红外传感器的R 、P参数修正安装误差。把飞机举过头顶我能做到,飞机举过头顶还能保持相当水平,这个太难了吧?!反正我不行,还是飞机飞上天看姿态再调吧。
4、 把自动驾驶的其他参数都调0 。然后只设置副翼和升降舵(AILSEVGAIN和ELESEVGAIN)的舵量,我都设置为25 。调整好以上参数后,飞机上天。爬高后切换到PA模式,观察飞机姿态。根据PA模式下的飞机姿态调整Roll Trim:和Pitch Trim 。如飞机右偏,就减小Roll Trim;飞机抬头,就减小Pitch Trim。飞机左偏,就加大Roll Trim;飞机低头,就加大Pitch Trim。 直到飞机能保持平飞(说明书原文如下:当显示正数时说明传感器右倾或低头,负数则反之。。。。,若P 参数为负数时例如-3,这时将Pitch Trim 参数调整到一样的数值-3)。
5、 尝试增加副翼和升降舵(AILSEVGAIN和ELESEVGAIN)的舵量,直到PA模式下飞机晃起来,这说明舵量过大了。然后再减小一点,这就是最合适你的飞机的参数了。加减量为每次3-5。
6、 PA模式下飞行正常后,就可以设置其他自驾参数,尝试自动驾驶的乐趣了。自驾参数可参考说明书,按照说明书设置,绝对能飞。但是我发现说明书上给的参数都太过保守,想飞爽,可以自己尝试改变参数设置。
       测试自驾的时候还有个有趣地发现,我在飞行高度低于设定巡航高度的时候打开自驾,飞机就不停地抬头-低头。后来发现是SPEELDOWLIM(最低飞行速度)这个值设置我设置为45,当时飞机速度正好也是45左右,自驾控制飞机一爬升,速度就低于45了,于是自驾立即控制飞机改为平飞,改平后速度增加超过45,就又开始爬升,如此往复。看来这个独眼龙的自驾还真灵敏。减小SPEELDOWLIM或者推油门都能解决这个问题,到底用哪种方式,自己决定吧。
       试飞视频,注意一分钟的时候飞机上下波动,这时候速度正好是45 。

       独眼龙的使用还是很容易上手的。没想到第一次出外场,就能把自动驾驶调出来。

       另外说一下,这个蓝色电机还真不错,全油门电流不到20A ,1680全油门爬升速率达到8-10m/s 。5A即可巡航。效率真高。

        以上叙述仅供抛玉引砖,欢迎讨论指正。

网友:
这么好的设备,上个这样的垃圾镜头,真是大煞风景啊

网友:
 学习学习。。。。。我的自驾都没试过就飞进长江了:loveliness:

网友:
下次进黄浦江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我的明天试飞

网友:
飞得很好啊

网友:
请问蓝色电机啥型号?

楼主:
蓝色电机 我只知道是kv1000

网友:
好贴,学习啦,有点干扰,通过滤波会好些

网友:
顶一个,玩出真谛了,哈哈

网友:
 飞机没做加固吗,

网友(2010-04-29):
LZ对FPV的组装介绍从飞机到设备系统的走了一遍,学习了!

有一点需要更正:那架TU-154是当时的西北航空公司的。

另外一点想补充:SPEELDOWLIM(最低飞行速度)这个值可以不用去考虑它,你可以设置为5或10可能会得到更好的飞行性能,像天行者这类低速性能比较好的飞机,在自驾时基本不会失速的,你可以试试看。

对于GPS地速结合自驾飞行性能方面的问题很多朋友会有疑虑,认为不可靠,但是,从300多小时的个人飞行经验上总结,GPS参数对于FPV自驾系统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区别的,就是设计好的飞机进了无数次风洞最终还是要进行试飞验证,航空飞行中还是存在很多实践科学的。

网友(2013-01-08):
同样顶起,只是求教独眼龙的详细教程,我也是用的独眼龙,可是飞机老是不听使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