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0-03-30):
450在推油门时
电机
先反转,当油门到第2点时电机才正转,然后正常,没次都这样.电机反转时速度很低,变为正转时的刚开始很慢,到了大概25%以上就正常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啥问题.<此情况是摔机修复后,试机时的状况>

网友A:
你用的是电直的电调吗

网友B:
怀疑是不是电机和电调之间有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