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C充电电池使用通报

楼主(2010-03-30):
5C充电电池国内和国外已经出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见到使用通报。我先汇报一下,国产5C充电电池11.1V 2200mAH 使用10个循环了,没有想象中的快,冲入1200~1500充电时间15~20分钟左右。没用5C11A充怕电池OVER了,每次我都是8A充,虽然不是10分钟充完,但15~20分钟还是满足我的需求,比较方便。到50个循环了再和大家汇报,我的充电器是610DUO。有其他高C充电电池的使用情况,也请用的大侠通报一下,共勉一下。

网友A:
看来并不是说的那么好~~~~~~~~~~~~

网友:
支持LZ,期待中长期使用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并不是说的那么好~~~~~~~~~~~~

楼主不是说了没用5C只用了8A充的嘛。。。

网友:
LZ实际只用了3.6C来充电,期待5C充电的试用报告。

楼主:
不用5C11A是怕电池OVER,也怕家里不安全,哈哈。5C充电的电池的优势还是有的就是不知道寿命怎么样?25C的动力比25C1C充的确实暴,放电的电压也比普通的低负载达到3.3V,飞行感觉有变化但衰减不明显,充入1870。我原先25c电池,负载到3.7V飞行感觉变化明显从百米变成了1500米长跑了,哈哈。缺点就是太重实秤198克。那天我用10A充充试试,清明放假飞飞看。

网友:
什么国产5c呀,g3?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5C11A是怕电池OVER,也怕家里不安全,哈哈。5C充电的电池的优势还是有的就是不知道寿命怎么样?25C的动力比25C1C充的确实暴,放电的电压也比普通的低负载达到3.3V,飞行感觉有变化但衰减不明显,充入1870。我原先 ...

要满足倍率充电,比如3C 5C 等, 电芯的材料和普通1C 型是有点区别的..
需要用到大层间距材料,所以,整个电池的体积和重量要稍大于普通型的电池...

网友:
樓主用的是哪款5c充lipo呢?
我現在用國內一款叫flower power的,新電到現在30個循環都用10a快充,感覺還很好,沒有動力下降

网友:
有必要那么大电流充吗,多买几块电池就是了.

网友:
老高都出来回帖啦,肯定是买的花牌撒

楼主:
如果你有20组电池,你就知道有没有必要了。

网友:
看来是花牌啊~~~期待进一步的使用报告~

网友:
15~20分钟够用了,一块充一块飞,可以连续了.

网友:
2块估计悬~电池刚下来还是温的~不宜马上充电吧~不过飞飞歇歇倒是够了~

网友:
国产5C品牌有哪些选择?

网友:
期待持续性报告!

网友:
电池多少不是问题,关键是飞行次数的多少,像我这样飞的很少很有规律的人,再短再长的时间也没有什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