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坦克跑野外的准备工作

楼主(2010-03-30):
新收了3辆坦克,虎、M41A3、3号,全部金属钢波版。其中3号准备在家玩,兼摆景,虎和M41A3拿来越野,请教在野地跑要做些什么改造和准备工作。

网友:
你也有M41啊,越野不用做啥,就直接跑

楼主:
听说波箱要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波箱要密封?

你想走水路?

楼主:
你想走水路?
----------------------------------------
不是说沙石会进波箱吗?

楼主:
履带和转动轴要不要加润滑油?

网友:
一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不过要是你走沙地就要密封波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走水路?

不是说沙石会进波箱吗?

很少! 再说是金属波,没事的!

网友:
没那么夸张,最多把路轮的悬挂行程处的孔给封上即可

网友:
出门越野的时候带上工具 随时坏了随时修 (驱动轮的螺丝容易松)
做全车防尘 波箱密封 虎的话建议要改下诱导轮固定 驱动轴固定

网友:
   楼上版主正解

网友:
需要准备一台坦克

楼主:
出门越野的时候带上工具 随时坏了随时修 (驱动轮的螺丝容易松)
做全车防尘 波箱密封 虎的话建议要改下诱导轮固定 驱动轴固定
----------------------------------------------------------------------------------------------
请教应怎样改?

网友:
可以直接去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直接跑,跑不动了,拿回来拆开看看,就知道该密封那了

网友:
我来告诉大家,最好带上备用电路板,很容易阻力增大的情况下把板子烧了。

楼主:
刚到手的虎才在家里跑了几圈,电调就烧了,恒龙的东西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