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了一架德国电滑,上视频了

楼主(2010-03-30):
ROBBE 品牌, 库存货,非常便宜

完整的包装

好几种文字,就是没中文

模型数据,翼载荷40克?

开箱看看,厚实的泡沫

装在袋中的水平尾翼

机翼中段

机身露出来了

机身和垂直尾翼一体成形的,不错

贴纸

金黄色透明蒙皮的水平尾翼,33克,升降舵上打好了舵角的螺丝引导孔,我喜欢

上反角翼尖,152克

机翼中段,145克

机翼中段带上反角

机翼插上看看

机身,玻璃钢材质262克,舱盖是碳纤维的

完成度非常高,先插起来看看

附件齐全,舵机安装位置留的是标准舵机尺寸

这个尺寸的电滑,飞热气流,我打算用小舵机,动手改装,可以减轻60克

网友:
这个飞机建议别用小舵机。

这个飞机原配是有刷动力,换无刷的话要加配重重心才合适。除非用两组3S并联,那个重量飞山坡合适,有速度。飞热气流不可能

我儿子

我儿子

网友:
这机我也买了2架副翼版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些地方要自己改,,
先是机头,为了配HY38 mm折叠桨罩(虽然GS 有45mm的,但要贵一些),我用玻璃钢把机头加长2cm,座仓里自己做了个电池座,,舵机 用17克+9克,  方向舵挖了减重孔,重量12变6,拉杆全换成2mm碳杆,
配2217 +50A+ 3S 2200 15C搞下来,头还是有点轻,要再配点重才行 . 起飞重量1070克
有个小缺点就是垂尾有点左倾, 另外机翼很薄,副翼舵机只能用4.4克的(厚度小于1cm)

网友:
多少米,给个链接。

网友:
要多少钱

网友:
有刷电机的都是老货了吧,我也有一架用550有刷的,本来发现头搞不平,最后发现惊人的是550有刷的重量是250多G,而35外径的大无刷也才100G,别说镍氢电池组之类的了,我已经打算装发动机了,因为25级的发动机也就这个重量....

楼主:
原来是有刷550电机做动力,改成无刷,需要把防火墙去掉一部分,用电磨干的,原来的防火墙留下1毫米左右,对机头强度有帮助。在机头侧面散热孔后面3毫米处,自己用椴木层板又做了一个防火墙,电机安装在新的防火墙上,拉力线和原装的一致。这个麻烦点,我做了一个小时。

附件包里的穿舵角螺丝,3长3短,短的穿升降舵,长的穿方向舵。

假组合看看

手边正好有闲置的好赢40安电调,用上

舵机是两颗9克的,接收机用小的

水平尾翼直接用附带的螺丝上到机身上,强度很好,可以拆卸下来,想先这样飞着

原装的舵角质量非常好,舵面上出厂时已经打好定位孔,安装方便

有银燕2815,KV930,买了两年了,一直没合适的飞机装,现在用上了,标称11.1V配1206桨的拉力超过1600克,电流31A,期待有良好的表现。

打算用浩叶的12*7 折叠桨,装上正好

网友:
重心,配重

请注意。呵呵折叠桨安装得很好,电机安装费了点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飞机没啥装头,完成度太高,就是安装电机费了点功夫。重心是最大的问题,打算上3500的大电池,希望能够配平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漂亮的飞机,大公司的产品,做工一流,遗憾的是原设计装550有刷,偏重。

网友:
副翼你們用甚麼舵機阿,9g的裝不下。

楼主:
首飞成功

4.1下午,飞两起落,手掷半油门起飞,爬升平稳,滑翔低头,拉升降舵微调,调整滑翔姿态。再次给动力,抬头严重,有拉翻倾向,看来拉力线需要调整,3-4级西北风,抗风能力强,滑翔平稳,感觉超值。
用11.1V3500锂电飞的,第一起落20+分钟,就是拉高后关动力滑翔,因为风大,没有上升气流,下来后充进去1000毫安时电,看来一组电池飞1小时没问题。
满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无副翼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帮助发视频

网友E:
楼主问下全套下来得多少钱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飞机230,电机银燕2815的130元,电调好赢40安160元,舵机是银燕9克28一个,电池是11.1V3500的,前几年剩的,当时200多一组,整流罩和折叠将是浩叶的,好像6、70元。
这套动力可以几乎垂直爬升,属于高配了,因为手头电机电调电池舵机都是闲置的,就拿了装上了。
平时休闲玩玩的话用2217电机,30安电调,2200电池就不错。

网友G:
请问哪里有的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