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舵机当斜盘舵机用会怎样?

楼主(2010-03-30):
我看锁尾舵机一般速度都比斜盘的快,想当斜盘舵机的话会怎么样啊?
想试试买3个恒基的md922试试。

网友:
速度非常快,鸡鸡更加灵活

网友:
大米消耗也会更多

网友:
米用.控和接收不支持数字锁尾舵机.

楼主:
谁能从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啊,我刚把锁尾舵机插在接受上,也能用。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力量不够的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
见到论坛里有人用3个9257 做斜盘的,也有用9650 做斜盘的,不知道怎么样,只觉得浪费

网友:
CCPM舵机对扭力要求不高,对一致性要求高。MD922应该能用不过估计和MD933飞不出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能从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啊,我刚把锁尾舵机插在接受上,也能用。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如果当斜盘舵机,那就失去了其高速和准确的特性了。
锁尾的之所以反应快,除其控制系统外,另一重要原因是控制信号来的速度也快(1秒钟的个数),是普通PPM信号的好几倍。

非要用,就相当于:取了个美女,只摸了个MM

网友:
我觉得应该行吧,FUTABA 高速接收 都支持高速数码舵机 不过我觉得不是高手感觉不出来差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