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叶15级发动机熄火问题求助

楼主(2010-03-30):
我有台新的三叶15级
发动机
,飞了10个起落,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我全油门飞的时候,往往还有1/3油的时候,发动机就熄火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是大油针没调好吗?发动机从低速加速到高速没有问题,怠速也没问题。恳请高手们赐教。谢谢。

网友A:
开大一两格主针再试……还有,注意散热条件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loveliness:

网友C:
多半是油箱冲压不好,小发动机都有这个问题,飞到后面油箱的油有点供不上,高速贫油就熄火了。1、检查发动机排气管漏气不,2、油箱是不是大了,我15级用120CC的都有这个问题,90CC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A:
换小油箱确实是一个很容易的好办法,简单易行

楼主:
我是90cc的,难道是排气管漏气了,楼上分析的有道理,谢谢各位,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