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铁的机床坏了,用雕刻机干铁!

楼主(2010-03-30):
机床自动进刀不慎损坏,修复中。郁闷之余,拿起雕刻机,试干钢
10毫米见方的框,1.8毫米的铣刀,0.02的进刀量,往下走吧!

正在整

正在整

网友:
一路走好

楼主:
还未牺牲,继续走

又下去一些

又下去一些

楼主:
作品和牺牲品

两毫米深,想再从头运行G码继续时,手动进到位,再运行,牺牲啦!
可能是重新运行时的重复精度有问题吧?因为这一过程结束后,Z轴
回到了2毫米位置,我手旋到下面大致不碰刀的位置运行,杯具

一个活着,一个牺牲了

一个活着,一个牺牲了

网友:
先钻排孔,打掉中间那块,再用雕刻机铣边可能好一点

网友:
车铣本无事,不玩忽忆君

网友:
有床就是好!雕刻机也算床的自动化吧。

楼主:
只是个试验,看能否干动,速度可以多快。
目前F120,进给0.02毫米,1.8毫米钨钢铣刀(二手进口)
再试验铣断钢板

洗了0.7毫米了,暂停午休

洗了0.7毫米了,暂停午休

网友A:
楼主啊!您的刀子是不是太多了?

雕刻机压根就不是拿来干铁的啊。

网友:
没有说不行的,干铁可以,就是速度慢而已

网友:
 我也试过,转速3000,F50,4刃钨钢刀,下5切3mm,逆铣,没上冷却声音也很小,哈哈
挖那个丝锥排屑槽的时候是f40 ,转2000,下2切4,逆铣,用了我不少油做冷却。第一次没经验,没浇水也没浇油蒙刀断了2把钨钢刀,好在夹的高,还有利用价值 要不30元就这么没了

网友:
我也想试试,准备用6的刀,每次下切深度0.01MM F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您的刀子是不是太多了?

雕刻机压根就不是拿来干铁的啊。

说对了 刚买了些铣刀和钻头,小日本二手钨钢,试试看
钢板切完了,铣刀没有完!

哥俩分开了

哥俩分开了

网友B:
这种鱼鳞铣刀 到底原来的用途是什么?
切割pcb用的?
这种鱼鳞铣刀 好像不贵10元3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鱼鳞铣刀 到底原来的用途是什么?
切割pcb用的?
这种鱼鳞铣刀 好像不贵10元3个吧

似乎是切割PCB的,但是钨钢,所以试验一下硬度,还行
没有用过国产的铣刀(手上没有),这种刀郑州可以买到,不贵3米
也许国产好的钨钢也是这样的吧?

网友:
楼主悠着点

雕刻机可不耐操,
经常干铁活还不如买整兵的数控铣床呢,
比这个耐用多了。

网友C:
什么样的雕刻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雕刻机啊

铸铝的。亚洲DIY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您的刀子是不是太多了?

雕刻机压根就不是拿来干铁的啊。

在外星等的大力忽悠下,现在一些想买pvc机的一听我说不能干铁,都去买铝合金机器干铁了

楼主:
用雕刻机干铁只是试一下,测试铣刀的硬度和雕刻机在重负荷下的重复精度。
经常干铁的话,前面兄弟说得对,整个整兵的就可以了。

干铁的恶果出来了:今天上午雕PCB,钻孔时断了两根钻头,仔细观察,发现在钻孔时,
钻头抬起的高度逐渐降低,到最后钻头未完全抬起就移动,当然别断钻头了。

准备测试,看是机械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或是其它(可能性很小)。

机械的可能原因:长时间干铁引起的振动对丝杠或步进电机造成了影响。
驱动原因:不分析了,调换Z轴驱动试试就可以了。(先试)

哎,刚把车铣床的铜螺母换好,想见缝插针地玩一下雕刻机干铁,又出现了这情况,
要真是干铁的后遗症......

几个钻头的鲜血撒在了这块板上,染成了铜红

几个钻头的鲜血撒在了这块板上,染成了铜红

网友D:
Z 轴失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Z 轴失步吧

兄台明鉴,确是由失步引起,原因查明了,是Z轴驱动器过热引起的热保护,造成Z轴失步。

网友(2010-05-03):
好解决不?

网友:
下2切3mm我估计应该没问题   用个合金刀头

网友(2010-06-05):
雕刻机可不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