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接受的天线断了请问能用铜丝代替吗

楼主(2010-03-30):
DSX7接受的天线断了请问能用铜丝代替吗

网友:
用舵机线

网友:
恐怕不行,2.4G的天线是铜芯屏蔽线哦。

网友:
肯定不行,除非你的线带屏蔽层,而且和原来长度一致,外露部分也要和原来一致

网友:
我来说说,我忘记带2.4G天线了,就用4CM长的铜丝插那个天线孔里面,距离一样可以达到200-300M以上,飞直机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SX7接受的天线断了请问能用铜丝代替吗
完全可以,用长度3CM的铜丝直接焊上。当然最好是用一样的电缆换上。

网友:
我就用等长的小号硅胶线!

网友:
关注,我的快断了

网友:
电子市场有卖的 直径0.2的多股线 15元7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