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450SEGF的不等长CCPM推杆一样可以调平十字盘的,爽啊~~

楼主(2010-03-30):
今天搞了个CCPM十字盘调平座子,这才发现尽管450SEGF的CCPM推杆三个不对称不等长,但是一样可以调平十字盘保证正负十度螺距的时候十字盘都是平着上下的,我以前错误地以为亚拓这样的设计会导致不对称,真是罪过罪过
想了想可能是因为舵机用的都是中间的线性部分所以能有这样的表现吧,呵呵。
枉我飞了两年450,十字盘都没调平,还拿来练会了那么多动作,甚至还去尝试自旋翻,真是⊙﹏⊙b汗啊~~~~
不管怎么说,老掉牙的450,我的处女机又焕发了青春,可以暴力狂操啦

网友:
晕,我就想不明为什么为不平行

网友:
LZ现在才明白呀 ,不过为时未晚

网友:
古人云:朝闻夕炸,足矣,

楼主:
如此说来pro的等长CCPM连杆与sports 相比,也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大 的差别,哈哈,而且还便宜,皮带传动炸鸡成本低,嗯……
彻底破除了我对不对称CCPM推杆的鄙视~~

网友A:
嘿嘿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反正能调到肉眼看不太出来的

干嘛不把教程写出,射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反正能调到肉眼看不太出来的

干嘛不把教程写出,射精呢

很简单啦
1.主旋翼头拆掉,仅剩十字盘部分。
2.切到熄火模式,螺距正负十的话,放到零度螺距的位置,用微调把三个斜盘舵机摇臂调成水平。
3.把水平调整座放到主轴上面,三个120°平面对应三个球头。
4.调整CCPM的连杆长度使得三个球头和水平座贴合无隙。
5.推动油门摇杆保证正负螺距行进过程中水平座始终是贴合三个球头的。
6.装上主旋翼头,油门摇杆置中,调整旋翼头C连杆(我用一体球头只有C杆可调,很方便)长度使得桨距是零度。
7.打正负螺距,这时候就应该是正负10°了。
8.大功告成。
偶没有相机,所以大家海涵啦~~

网友:
看来我的跟你不一样,我的是每个舵机的行程调的都不一样,嘿嘿

一样的话,十字盘就不平,调了个最佳参数,顺带把,副翼和升降舵的行程调到一样,这样,手感就不错了,以前是 左翻慢,右翻快的,前翻快,基本调的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