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严重的飞行隐患—— 大桨贴纸

楼主(2010-03-30):
看到很多魔友喜欢在大桨上贴纸装饰大桨,其实不正确的使用贴纸,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在淘宝看到一种塑胶的大奖,贴有漂亮的贴纸,就买来使用了一段时间,

谁知道,飞了几个起落,450直接在空中冒烟起火,自动熄火降落,还好悬停高度,飞机无大碍,赶紧取下头罩灭火

电调已经惨不忍睹

分析原因:

大桨贴纸 飞起来了,可能是不干胶放太久了,没有粘性

大桨 阻力大,电机的负荷就大,结果超过了电调的负荷

所以,大桨上能不用贴纸就尽量不要用,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冒皮皮? 保持大桨的光滑,很重要!

网友:
贴纸可以,但是迎风面不要有破口
烧电调应该不会是贴纸的事,也许和塑胶桨重量有关系

网友:
这个不是贴纸的错,是贴贴纸人的错。。。这么贴明显说明此人太2。。。

网友:
貌似婆娘不生娃怪炕,
呸,呸,我啥都木说,就是这样想的
真的想不明白大桨贴纸跟烧毁电调有这么大的关系

网友:
不过这么点阻力,应该不至于烧电调

网友:
我想应该不会吧,也没有憋电机,在付螺距的情况下,开3D一直压着飞机也不烧东西啊。

网友:
应该跟贴纸没什么关系~~~

网友:
和贴纸没关系,不过贴纸确实没必要,这种桨我用了很长时间,缺点:重(30G,对横轴螺丝是个考验),容易变形(20个起落后,双桨再也无法消除了),优点:结实,就算炸机,很少坏,我炸了十几次,就断过一个桨。
结论,新手用用不错,一般小炸不会损失大桨。

网友:
和贴纸无关。我用过3副和楼主一摸一样的大桨,而且,多次出现贴纸翘起的现象,最多声音大一点,飞机不够平稳,但是绝不会烧电调。楼主还是找一下烧电调的其他原因吧。

网友:
这种材质大桨+这种贴纸质量=这个结果

网友:
没直接关系,但偶然定有必然

网友:
这破桨最好别用,垃圾的很!

网友:
贴纸的阻力没这么大把

网友:
贴纸只有一个好处:好看点

网友:
贴纸还可以用来观察双桨!  图片上的贴纸方向!

网友:
电调质量问题,不关贴纸的事情

网友:
电调起火,说明这是电调的质量有问题呀!

网友A:
早期的YT450原装桨全都是双面贴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YT450原装桨全都是双面贴纸的。
      工艺在进步!!!

网友:
你这个不是碳塑桨吗

网友:
我的电调堵转了几十秒还没烧……
我觉得大电流烧毁也应该是先烧电机,电调能烧成这样,肯定是本身有问题。

网友:
这个要找出原因啊

网友:
不是帖子的问题,那飞3d还不是更大负荷?

楼主:
这个电调是YT 的35X , 在烧之前看感觉有个电池都飞大肚子了,以前能飞7分钟的,烧之前的那个起落只能飞3分钟,就没力气了,后来这个电池换到别的飞机上还能飞7分钟。

电调都烧毁了,电调的问题,也没法去查了

网友:
这种桨小弟还真见过一次,确实雕弓刻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