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求助

楼主(2010-03-30):
老婆送了我一架CB100,可我从来都没有玩过,
现在又几个问题,油门微调上面显示50%,要不要把它调到0%
还有就是WK2402不能玩XTR ,只能显示两个通道,我用的是买XTR送的一端又USB接口的线!
第一次飞就把拉杆弄断了!

网友A:
我估计你看到的50%应该是侧飞通道的微调数值 出厂默认肯定是0 ,还有就是能够支持XTR模拟器,设置好通道就OK了
右手油门为例 + - 根据实际情况来变更

楼主:
设置了~没有用啊·通道中立的时候,上面显示又两个通道没有信号!

网友A:
你用的是哪种线?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一头是USB接口的,还有一头是针状的,插进去的!

网友B:
华科尔的控你要用原控带的模拟线~~用模拟器上带的那个白搭

网友A:
估计是FMS 模拟器线吧!要是的话就不能玩XTR

网友C:
老婆送你这个?你真幸福呀!

网友D:
控支持XTR,关键是模拟器要支持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是华科尔2401控+FMS加密狗,只需把加密狗里的地线和信号线对换下就OK,插上控就能爽飞,你可以试下

楼主:
不懂什么意思啊,就一根线,怎么把两根线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