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频

楼主(2010-03-30):
各位模友大家好,本人最近想把控升级。
以前是4EX.
这不昨天买了一个新控jr9x2 PCM
以前没用过这么高级的控,不知如何对频(我的高频头是10点变频的)
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等高人 我没用过JR的控:loveliness:

网友A:
pcm对啥子频,2.4G的才对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m对啥子频,2.4G的才对频
PCM也要对频的啊。楼主用的应该是JR的免晶体的接收机。

网友:
我记得(好久没对过频了)JR的SPCM接收机,例如77S以及10S,对拼是这样的:先打开9X2的控,然后再接收机在开机的时候按住哪个按钮,直至蓝色LED熄灭。如果接收机搜索到了发射机,蓝色灯就会闪几下,就对好了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