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尾管又一点点歪,要不要紧??

楼主(2010-03-30):
如题~~~~~~~~~~~~~~

网友:
上图案看看,一般不要紧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是碳纤杆裂了,建议换根金属管子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换金属或实心碳杆的结果就是要有烂屁股的思想准备,呵呵。

现在感觉还是用空心碳管的比较好,马达线外走,烂了就换根。5块一米,可以做9根。。。。

网友:
不用换,拧松螺丝纠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金属或实心碳杆的结果就是要有烂屁股的思想准备,呵呵。

现在感觉还是用空心碳管的比较好,马达线外走,烂了就换根。5块一米,可以做9根。。。。

用实心管怕烂屁股的话,建议不上固定螺丝,插进去用大量胶水固定就OK了

网友:
金属管502内涂,干后用AB胶外敷加固,基本可以达到预期强度,又保护了连接部的塑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