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尼龙棒的种类和质量

楼主(2010-03-30):
用过一种黄色的,另外看到还有白色的、半透明的、黑色的, 到底哪种质量更好呢?有多大的差别呢?有没有朋友清楚的,请帮解释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很好的资料 。

网友:
  真不明白,介绍的这个东西那么多优点,一点缺点也没有?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

网友:
尼龙棒根据材质不同

尼龙棒
  尼龙棒具有韧性好,耐磨力强,耐油,抗震,拉伸,弯曲强度好,并具有吸水性小、尺寸稳定性好等特点,因而被用来加工各种耐磨的高强度零件。 本产品用途广,是以塑代钢、铁、铜等金属的好材料,是重要的工程塑料;铸型尼龙广泛代替机械设备的耐磨部件,代替铜和合金作设备的耐磨损件。适用于制作耐磨零件,传动结构件,家用电器零件,汽车制造零件,丝杆防止机械零件,化工机械零件,化工设备。如涡轮、齿轮、轴承、叶轮、曲柄、仪表板,驱动轴,阀门、叶片、丝杆、高压垫圈、螺丝、螺母、密封圈,梭子、套简,轴套连接器等。
  尼龙棒按生产工艺不同分为挤出和浇铸两种。
  目前市面上常用的挤出尼龙棒主要有以下几种:
  尼龙6(白色):该材料具有最优越的综合性能,包括机械强度、刚度、韧度、机械减震性和耐磨性。这些特性,再加上良好的电绝缘能力和耐化学性,使 尼龙6 成为一种“通用级”材料,用于机械结构零件和可维护零件的制造。
  尼龙66 (奶油色):与尼龙6 相比较,其机械强度、刚度、耐热和耐磨性,抗蠕变性能更好,但冲击强度和机械减震性能下降,非常适合于自动车床机械加工。
  尼龙4.6 (红棕色):与普通尼龙相比,尼龙4.6的特点是刚性保存力强,耐蠕变性好,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更耐热老化,因此,尼龙4.6用于尼龙6、尼龙66、POM 和PET在刚度、抗蠕变、耐热老化、疲劳强度和耐磨性能方面所达不到要求的“较高的温度领域”(80 -150 ℃)
  尼龙66+GF30 (黑色):与纯尼龙66相比,这种尼龙填加30% 玻璃纤维增强,其耐热性、强度、刚度。耐蠕变性和尺寸稳定性、耐磨等性能方面均有提高,它的最大允许使用温度较高。
  尼龙66+MOS2 (灰黑色):这种尼龙填加了二硫化钼,与尼龙66相比,其刚性,硬度和尺寸稳定性有所提高,但抗冲击强度有所下降,二硫化钼的晶粒形成效果提高了结晶结构,使材料承载和耐磨性能均有提高。
  浇铸尼龙棒又称MC 尼龙:英文名称 Monomer casting nylon ,中文称单体浇铸尼龙。“以塑代钢、性能卓越”,用途极其广泛。它具有重量轻、强度高、自润滑、耐磨、防腐,绝缘等多种独特性能。是应用广泛的工程塑料,几乎遍布所有的工业领域。
  目前市面上常用的浇铸尼龙棒主要有以下几种:
  MC 尼龙(象牙白):未改性浇铸尼龙6的特性与尼龙66极为接近,其综合性能好,强度,刚度和硬度高,抗蠕变、耐磨,耐热老化,机加工性能好等。
  MC901 (蓝色):这种改性尼龙6有醒目的兰色,比普通浇铸尼龙的韧性高,柔性好,耐疲劳,证明是齿轮,齿条和传动齿轮的理想材料。
  PA6+ 油(绿色):这种铸型尼龙6是名副其实的自润滑尼龙,是专门为制造不能润滑、负载高以及运行速度低的零件而开发的,极大地拓宽了尼龙的应用范围,它比一般尼龙的磨擦系数低(可降低50%)而耐磨性得到提高(可提高10 倍)。
  PA6+ 二硫化钼(灰黑色):含二硫化钼粉末,可在不影响未改性铸型尼龙的耐冲和耐疲劳性能的同时,提高其承载能力和耐磨性,它非常广泛地用来制造齿轮、轴承、星轮和套。
  PA6+ 固体润滑剂(灰色):采用有专利权的铸型尼龙6的配方,内含固体润滑剂,该材料具有自润滑性,优异的磨擦性,突出的耐磨性和压力速度能力(比普通铸型尼龙高5倍)。特别适用于高速运行、无法润滑的运动件,是含油尼龙的完美补充。
  尼龙棒的主要特性:
  机械强度、刚度、硬度、韧性高、耐老化性能好、机械减振能力好、良好的滑动性、优异的耐磨性、机械加工性能好、用于精密有效控制时、无蠕动现象、抗磨性能良好、尺寸稳定性好。
  尼龙棒的应用领域:
  广泛用于化工机械,防腐设备的制齿轮及零件坏料。耐磨零件,传动结构件,家用电器零件,汽车制造零件,丝杆防止机械零件,化工机械零件,化工设备等 。
摘自---百度 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