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悬停稳定性不如正飞

楼主(2010-03-30):
我是新手,感觉倒飞悬停稳定性不如正飞。修正频率与幅度都增加一倍以上,不知各位大侠有何见解?

网友A:
不会飞,不知道

网友B:
废话,倒过来重心高,当然不稳

网友C:
LS说得对!必然的

网友D:
LS的LS说得对!必然的

网友E:
LS的LS的LS说得对!必然的

网友F:
LS的LS的LS的LS说得对!必然的
PS 下面保持队形

网友G:
LS的LS的LS的LS说得对!必然的

网友H:
LS的LS的LS的LS的LS的LS说得对!必然的

网友I:
LS的LS的LS的LS的LS的LS的LS说得对!必然的

网友:
LS的LS的LS的LS的LS的LS的LS的LS的说的对!必然的

网友J:
重心问题影响不会太大,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手感不熟悉。另外就是3d模式比normal转速一般来说都会高不少,主旋翼转速高了也就显得灵活了。

网友K:
错,倒飞应该比正飞更稳

网友L:
  最主要是修正陀的方向有些反了。没形成条件反射

网友M:
倒飞应该比正飞更稳,高速度自然稳定,心理问题。

网友N:
重心很重要吗,倒飞会有一点不稳啦

网友O:
我觉得倒飞比正飞更稳,而且太顿了……

网友P:
正飞重心升力之下,到飞在上。
应该是到飞灵活,其实差不多。

网友Q:
555555555听不懂~~·

网友R:
LS的LS的LS的LS的........LS的LS的LS说得对!必然的

网友S:
倒飞稳定性肯定没正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