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油机要细心

楼主(2010-03-30):
我是新手,玩油机由于粗心,犯了二次底级错误,第一次是油烧完的一瞬间,发动机转速突然间增高,还好飞机没起飞,只是桨尖擦地.第二次是接收电不足,飞了半箱多油降落地面后失控关不了油门,(在怠速上)转了半分钟后桨尖擦地翻倒后才过去把油门关了.后来想想,有些害怕,真是不幸中的大幸,要是在空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玩油机由于粗心,犯了二次底级错误,第一次是油烧完的一瞬间,发动机转速突然间增高,还好飞机没起飞,只是桨尖擦地.第二次是接收电不足,飞了半箱多油降落地面后失控关不了油门,(在怠速上)转了半分钟后桨尖擦地翻 ...
          呵呵!都是不应该再犯的失误哦!。。。

网友:
加一个字 玩油机更要细心

都的模型越大越要细心

网友:
一定要有程序,白纸黑字地写下来,每次操作都要拿出来一步一步去做,而且禁止背诵。
没记错的话,这是民航对飞行员驾驶飞机的要求。

网友: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LZ遇到的第二个情况   请找一根长棍子    压在脚架上   然后脚踩着棍子  等熄火

网友:
太兴奋得代价

我把油飞干了已经2次了  第一次是 10米左右 熄火降落(被动的)感觉那个好啊 第二次 是离这老远 熄火降落 也就3米吧  结果 脚架折了  忠告大家 兴奋之余 看看油的量  哈哈

楼主:
长棍子压在脚架上,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