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G6(实在没办法,我真的不是标题党,但是标题不长 ...
关于4G6(实在没办法,我真的不是标题党,但是标题不长真的没人看。。。)

楼主(2010-03-31):
我今天刚入了个4G6,发现它跟我以前熟悉的CB100等机型完全不同。至少操作机构上都不一样。4G6是主旋翼和尾旋翼共同旋转的,靠尾
舵机
改变尾旋翼螺距来实现转弯。旋翼头控制组目前还没看明白,只发现好像是CCPM,
遥控器
发出一个指令至少有两个舵机在动作。目前我的问题是:
怎样用华科尔的2602来操控4G6?
手头的说明书是配合2801的,基于2602的说明书没有。
看华科尔官网上的那个4G6的说明书也是针对2801的设置说明,没有关于2602的只言片语。
现在说明下我所遇到的问题。开控,接
电池
,对频成功。我是美国手。然后推动油门,只见某个舵机动作,单片主浆浆距变化,油门没有动,叶片不转。
关于3舵机控制斜盘和螺距我真的不懂,但是目前真的无枝可依,希望论坛各位高人多多帮忙,帮我早日把4G6飞起来。。。。。。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的4G6现在打副翼和升降舵都有反应,方向舵也能正确响应,但是就是油门不动弹,油门给到50%都不动,只看到某个舵机连动的连杆在改变单个旋翼的螺距。。。。。。

网友A:
这个……貌似要调混控

网友B:
开机前油门要放到最小。否则电调保护,电机是不会转的。几乎所有的直升机电调都有这个特点。

网友:
好像2601也有个屏幕吧?应该都能调节的

网友C:
2601肯定可以飞4g6 至于2601怎么调试 我觉得应该参照2801说明 上面好多东西都一样的啊

网友D:
以短楼主调试办法,请楼主查收

网友E:
可以在华科尔的网站下2602和4G3的说明书,结合起来看.注意4G3和4G6尾桨调试不同,其他一样.4G3的说明书是2601,和2602功能一样,区别2602有液晶显示.

网友F:
把遥控器上面的油门微调也调节到最低位置,主电机才能启动正常

楼主:
感谢
多谢楼上的,我把油门微调放到最低,机器转了!!!
现在正在研究怎么把它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