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一下,出大事情了!!!

楼主(2010-03-31):
今晚我在家闲着没事做,用控控制一下我的f3a,突然手痒,想试试关闭发射机电源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我直接关闭我的发射机,之后出事了,舵机全部无规律乱动,最奇怪是2212无刷发出很奇怪的声音在震动,之后2212就冒青烟了。我吓得马上打开发射机电源,失控的过程大概为2秒,之后设备恢复控制,我里面拔接收机电池。然后我检查我的电机,温度很高,烫手,臭焦味,后来试一下,还是能正常转动的。请问大家在设备失控的2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对电机损害那么大,以至冒烟那么严重?哭!!!!电机寿命可能严重缩短了!!!

网友:
电机烧了
会缺相

网友:
头一次听说6A关控 不保护的 一般这问题出现在6C上........

那个电机 指定有内伤了............ 不怕高速转的时候 已经很薄的漆包线直接短路啦!

那样下场更惨 电调烧了 电池冒浓烟 舵机电机线圈烧掉漆 等等等等.......................

慢慢自己设想吧..............

网友:
是我的话就重绕电机线圈

网友:
电机一定要换了,里面漆包线会烧短路,如果不换,电调很可能坏掉

网友:
找厂家索赔,设计问题。

网友:
好奇害死猫啊!
希望LZ能接受这次教训,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办事。^_^

网友:
lZ ,可能用的是 ppm 的接收机。如果接收机不好,关了发射,舵机是会乱动的。
但如果使用pcm 这些接收机,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3楼的:好像楼主没有说控是6A或6C 吧?

楼主:
是esky的0404控

楼主:
别吓我啊,那么严重的啊暗暗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

网友:
我的KDS2.4G控先关了,舵机不会乱动

网友:
信号不稳定导致电机频繁的启动煞车,楼主没设失控保护吧?

楼主:
最重要现在马达有没有内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