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磨合

楼主(2010-03-31):
请高手给听听声音现在应该怎样调啊,谢谢17箱油了。。

我自己的600

网友:
顶!!欢迎入直

网友:
磨合还是找个好点的场地哈,至少有块草皮之类的!!!!!!!

网友A:
听声音转速应该在1800左右 你下来以后摸摸发动机下面的散热片 手能长期放上面就行 温度低于70°就OK了 暴力3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声音转速应该在1800左右 你下来以后摸摸发动机下面的散热片 手能长期放上面就行 温度低于70°就OK了 暴力3D吧

哦知道了,谢谢朋友,那就是温度应该是温的吧。 3D???我航线还是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