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 Sport 如何安装DS520尾舵机?

楼主(2010-03-31):
想把sport的420换成DS520,但是原配的尾舵机安装座的螺丝对于520而言细小了点,而520配的螺丝又太粗,求教各位大大,是否需要另外购买专用的尾舵机安装座或者有其他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原装的是装420这类迷你舵机的,520属于标准舵机,得上四个螺丝。你去淘宝搜一下ds520的安装架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全错...ds420是微型陀机,ds520是迷你陀机

网友:
同样问题咨询,我也是SPORT,也想换DS520
不晓得飞越的这种,有两个孔,装DS520可以不
或者有没有DIY的方式呢

楼主:
求教LS,LSS的飞越的安装座的螺丝和孔是能适合520的大小吗?安装位置倒不是问题,主要是舵机孔和安装座孔的大小不匹配啊。

网友B:
那用亚拓SPORT原装的支架,DS520,只上一个螺丝,稳固吗?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用亚拓SPORT原装的支架,DS520,只上一个螺丝,稳固吗?可行吗?

关键是只上一对都成问题,原配支架的螺丝比DS520的孔小了一圈,就算加垫圈让小螺丝压住大孔也会在横侧方向移动啊。

网友:
噢。我明白了。520配的螺丝不是M2的啊,原配的那个螺丝好像是M2*8MM的。
那飞越的应该也不行啊。飞越的也是M2的螺丝啊

网友:
刚查了下,PRO的说明书。
520的螺丝是T2.6*6MM

网友:
那按照POR的图纸,亚拓的SPORT舵机支架换车飞越的舵机支架,孔是有两个,看螺丝还是小了啊

楼主:
我看之前450用DS520的人不少啊,应该总有办法解决吧。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侠有装上图片啊?
给偶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
不晓得这种安装DS520合适不

网友:
都别烦了,改天我上图,说么说不清楚的,瞎唧唧歪歪
黄色的那块是自己做的强化玻纤板

网友:
LS赶紧来图实教啊

网友:
换个安装架就行了,螺丝大小不用太在意,4个螺丝一上,就算小了也不会晃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是装420这类迷你舵机的,520属于标准舵机,得上四个螺丝。你去淘宝搜一下ds520的安装架看看就知道了。

410,420是微型舵机。。。520,s9257,bls257是小型舵机。。。标准舵机是9254那种大小的

网友B:
咋没人上图说教啊

网友C:
得做个安装架,比较安全

网友D:
图上在第一页了

网友B:
我成功装上了。
方法:用2MM的钻头,在原装的两根上面分别钻2个孔,然后用T2.6的自攻螺丝攻开。
正好安装
用小一号的钻头,目的是用自攻螺丝钻开正好有螺纹了。

网友E:
完全没问题啊~~很好装的!我的就是DS520的舵机!只是在尾管上不是很牢靠~打点轴承胶上去就OK了啊~

网友F:
就用那种山寨的舵机座就好了
520上胶垫铜套装好,直接用舵机座配的2MM螺丝往里攻,不要用520的螺丝太粗了点
装好后稍微上点螺丝胶就OK了

网友G:
直接装2个螺丝就OK 了。没问题的。一样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