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替代410M的斜盘舵机

楼主(2010-03-31):
听说亚拓的410M不耐炸,维修费用也比较贵,想物色几个性能相近质量可靠,维修费用不高的斜盘
舵机
,65MG似乎用的人不少,不过听说最近质量下降也不行了,求推荐能够适用的型号,谢谢!

网友A:
MD922,挺好,北田的也不错

楼主:
恒吉的舵机用过几个,不过觉得速度和一致性一般,想上和65MG性能相近的舵机,求推荐。

网友B:
212,超级耐炸

网友C:
FUTABA 3156 31系列舵机都是有存在问题的,请三思!

网友D: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

网友E:
3156用很久了,也炸N次了.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3154,3153 只要注意工作电压和工作频率,也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5056和3156似乎都没看到卖配件的啊,维修似乎成问题。。

网友F:
不飞3D的话辉盛二三十的够了吧~~~~

网友G:
北田2122吧,耐炸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