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GP750

楼主(2010-03-31):
GP750用在50机上,但是锁尾绐终是锁不住,总是金鱼尾,感度调大,尾巴扫得快些,感度调查小,扫得慢些!延时也试了,我就想知道在600机上,各位前辈的延时调到大概多少的!!
450上锁得很稳,油机,倒搞不定了!!
!!!!!!
换401上去就好了,最后问题还是出在GP750陀螺仪上!!什么都没动,GP750还挂在机器上,就去飞了!
750我的印象里还是比较好的,可是这次,思想改变了!!

网友A:
是不是最后一项选择机型大小设置错误?
绿色为500以上机型
我的贴内有延迟和极限的说明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51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最后一项选择机型大小设置错误?
绿色为500以上机型
我的贴内有延迟和极限的说明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5171

我选的就是绿色!不过先谢谢你

网友:
是否感度線頻道插錯

网友:
 估计跟陀螺没有关系
最近我有台机子炸后出现金鱼尾 替换排查后找到了问题
尾桨夹里面的轴承损坏 换掉就ok了

网友:
尾舵机  尾波  查!!

楼主:
不会吧,我是新机器,还没炸过呢!!

楼主:
另外问下,陀螺仪一定要用海棉双面胶粘吗??硬粘的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搭车在问个问题哈,750非锁尾模式下设置好中立点,然后切到锁尾模式,尾陀机往一个方向慢慢移动,断电后重上还是如此,望高手解答,在此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在问个问题哈,750非锁尾模式下设置好中立点,然后切到锁尾模式,尾陀机往一个方向慢慢移动,断电后重上还是如此,望高手解答,在此万分感谢!!!!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动了微调!锁尾舵机,一般是不动微调的!

网友:
我的也一样,600N第一次飞就会有轻微的金鱼尾巴,频率低,摆幅不大,感度低一些或转速高一些好像会好一点~~

感觉还是油机震动的原因,LZ你试试看把陀螺仪90度转向看看,或者固定在尾巴固定座上~~

我GP780给450用了,准备上GY520+9254在试试~~~

网友:
楼主所说的上尾陀几之前我已经全部归零,所有的微调全部居中,开始我也怀疑是此问题,但全部重置数据后还是不行,今天晚上再鼓捣鼓捣看看!!!!

网友:
我保证你机器没装对,绝对的!!检查尾传,尾旋翼组!

楼主:
检查过了,尾齿装的有问题,就等天好出去试下了!

楼主:
NND,都试过了,还没搞定!!

楼主:
我用小型飞机的模式也试过了,延时不延时都试了,尾传也查过了,还是没解决!!郁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小型飞机的模式也试过了,延时不延时都试了,尾传也查过了,还是没解决!!郁闷了!

陪你一起郁闷,我的600N也这样,也查了好久,没解决,明天再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陪你一起郁闷,我的600N也这样,也查了好久,没解决,明天再去试

昨450掉水里,全部拆掉重装,然后陀螺仪也没坏,装好发现450也金鱼尾了,现在我怀疑是减震贴的问题,我没用泡沫双面胶,用的是一种粘汽车标志的双面胶!可能不得减震效果了!
哥们也看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700装780,没一点金鱼尾...奇怪了耶`
换个陀螺仪看看,排除下硬件问题再折腾!

网友:
我得750搞定,莫名其妙的原因,拆开用无水酒精清洗了下,通电上在450上锁尾又杠杠的了,600尾巴也杠杠的!!!!!!油电双飞很爽!!!!

楼主:
我的也搞好了,原来是减震贴的问题!!以前没了,所以没用,现在也杠杠的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换了401上去,就好了,什么都没动!实验证明GP750不稳定!我有俩GP750,一只没有问题,一只怎么调都金鱼尾!这个情况给下面的兄弟借鉴,别死抱着陀螺仪没问题,烧了我一桶半油了,才找到问题!!

网友:
恭喜LZ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LZ,我都烧了3桶油了 下周末如果天气好的话换401上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在问个问题哈,750非锁尾模式下设置好中立点,然后切到锁尾模式,尾陀机往一个方向慢慢移动,断电后重上还是如此,望高手解答,在此万分感谢!!!!
我也是这个问题,最后找高手测试下,是陀螺的问题,返厂了,上周回来了,换了个呵呵。

网友D:
我有三只750, 情況如下
A - 放在450pro, 炸機幾次後就沒有反應了, 準備回廠
B - 一樣放在450pro, 炸機幾次後就出現嚴重走尾, 也應該要回廠吧
C - 放在600, 出現金魚尾, 還搞不清是gyro問題還是750本來就不適合油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三只750, 情況如下
A - 放在450pro, 炸機幾次後就沒有反應了, 準備回廠
B - 一樣放在450pro, 炸機幾次後就出現嚴重走尾, 也應該要回廠吧
C - 放在600, 出現金魚尾, 還搞不清是gyro問題還是750本來就不適合油機 ...

说是对震动敏感,贴了两层2.5MM的泡沫双面胶,还是不行不得办法换陀螺仪了

网友(2010-05-19):
引用 楼主:

说是对震动敏感,贴了两层2.5MM的泡沫双面胶,还是不行不得办法换陀螺仪了

搞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