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 lama3上的的四合一能否做船用接收用

楼主(2010-03-31):
请教:esky lama3上的的四合一能否做船用接收用,谢谢

楼主:
请问为何?

网友:
可以,但必须把四合一的拆开取出接收板,那就是一个接收。

网友:
完全可以用于两只马达驱动的船

楼主:
电调bec线接4in1的电机线?但是4in1的电机线是两针,电调bec是三针的,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bec线接4in1的电机线?但是4in1的电机线是两针,电调bec是三针的,还请各位指教
LAMA四合一中的接收板是标准的六通接收板,完全可以拆下来作为普通接收机用,不过得补齐插针。

网友(2010-05-10):
能改,改双浆船。
两个电机输出接电机,和LAMA一样,利用电机的转速差转弯。

网友:
LZ是想直接用LAMA的4和1来驱动船上的电机??
还是想用4和1中的接收功能??
ESKY的LAMA的4和1实际是由一个标准6通接收加电调、陀螺、混控板组成的
驱动船用电机估计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