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合适的坦克牵引车

楼主(2010-03-31):
这种类型的车最适合做坦克牵引车的车头,上面自己弄一个驾驶室的外壳就可以了,然后再弄一个同样的6轮车体(不要动力)做牵引的板车连接起来就是非常完美的牵引车了...

网友:
跟个虫子一样的乱窜

楼主:
注意看这种6轮车是由6个单独的电机驱动的,不设有类似一般遥控汽车一样的转向装置,此车通过对六个轮子的正反转动来实现转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车的避震结构很有意思,起码我很有启发,仔细看和一般遥控汽车中底盘和车轴的连接不一样吧,这种结构很简单的起到了避震的作用。
通过视频就会发现这车的越野性能是无与伦比的,同样的底盘做牵引车的板车部分那更是绝配..大伙说说看...

上图做板车的话在金属框架上面弄一个金属平板,前面加长就是一个很好的板车...
(以上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楼主:
是不是很不错啊...

楼主:
上面这辆车的比例一定不大,放M41肯定太小了,

要是自己做的话,目标就是要和上面的车一样! 单就上面的这车来说,它的比例也很合适,外形也很漂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越野能力不会好到哪去,和视频中的六轮车比就相差太远了,不说别的,如果把上图中卡车头单独放在和第一个视频一样的场地的话,估计它也只会在地里空转了

网友:
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
这个是成品吗?

网友:
LZ 这车子对付恶劣的地形,会有如履平地的感觉。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种车的结构原理比较简单,容易理解,因为它不像一般遥控车一样需要转向装置,
更确切的说就是它的动力原理和我们的遥控坦克一样,如果我们自己造的话只需要四轮驱动就可以了,
我现在已经把上小学时的四轮旱冰鞋给拆了,用它来做牵引的板车,还是金属的哈,:loveliness:
车头嘛,等有机遇了,再做...
      这个6轮车网上实在是太贵了,1880元,还不如自己造一个,动力就用HL坦克拆下来的塑料波箱。我认为此车结构很适合做牵引车,而且原理简单,大伙都可以做呀...

网友:
拖车太爽了

网友:
悬挂蛮好    象毛毛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DIY的,这车是一个平台,上面要加装移动式无线摄像头,机械手臂等...

网友:
这家伙够好玩的,算是好东西,不过谁舍得去买来改拖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钱买肯定好了撒,不过因为它结构简单,我们可以自己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种车的结构原理比较简单,容易理解,因为它不像一般遥控车一样需要转向装置,
更确切的说就是它的动力原理和我们的遥控坦克一样,如果我们自己造的话只需要四轮驱动就可以了,
我现在已经把上小学时的 ...
东西不错最好自己DIY的好!

网友:
这些拖车好靓,不过没什么兴趣

网友:
越野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