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个开关是否可行

楼主(2010-03-31):
每次接通电源的T插头的时候总是会出现噼啪的拉火现象。时间长了T插头的铜片会出现电火花烧蚀现象。可以不可以在电池与直机的电源线间加装一个电源开关。这个电源开关用什么型号和规格的?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想过这问题,后来明白了,电流这么大,普通的开关肯定受不了,可是能受得了的开关肯定不轻(猜的),与其增加重量,还不如去掉开关呢~等老鸟改正

网友:
不好,小开关接触电阻大,更容易发热烧蚀,大的开关体积重量又太大

网友:
LS的还有灭火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K.E EFE110电子灭火器

就是串一个电感来消火花。

网友:
电调可以加个开关 不过没啥意义

网友:
  电子灭火器

网友:
开关电阻太大 不能用

网友:
加个重一斤的工业工关,电流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