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这艇的动力配置 谢谢大家啊

楼主(2010-03-31):
长750宽410   请问这种虾艇动力应该怎么配啊?它确实有点大,有点宽。不好决定啊。是用3660还是用3674?本来想用3660,怕跑不动。
还有,这样宽度的艇是不是要配双舵??单舵效率有点低吧?

谢谢大家了。等待~~~

网友A:
什么材料的?
我有一艘玻璃钢的 很重

网友:
好船  实践出真知。。。。。动手装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的?
我有一艘玻璃钢的 很重

俺的是玩具船壳子。呼呼。现在只留外壳了,感觉有点重。想知道这样尺寸的船一船会跑多少?

楼主:
只是一艘这样的船,到底该配什么样的动力哈。。。好难选择啊。。

网友:
LZ这是玩具塑料船壳,不太好改,船体强度不够,又重,上B36无刷电机有点危险,请谨慎考虑考虑~~

楼主:
恩。楼上说得对哈。不过俺想努力一下。看这玩具到底会跑成什么样子哈。。。可以出个详细的动力配置方案吗?谢谢了。。。。

网友B:
你要这船跑高速可以,不过船内侧要用树脂+玻璃布加固强化一下。你是75CM的船可以用3674 KV2400 电机跑6S 你这船要用软轴,后部要用轴架,软轴开口的位置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这船跑高速可以,不过船内侧要用树脂+玻璃布加固强化一下。你是75CM的船可以用3674 KV2400 电机跑6S 你这船要用软轴,后部要用轴架,软轴开口的位置很重要!

您说的前几点可以明白。只是软轴开口位置怎么确定呢?轴的角度要???桨直径和螺距?不好意思,问得有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