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10CG的高手。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0-03-31):
本人是新手中的新手,先说下机机配置,亚拓450SPORT空机+好盈40A电条+202*3+DS520+GP750+固郎450C的原装马达(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型号,只知道是那个带平衡仪套装的马达)+FUTUBA10CG2.4G,目前遇到这样的问题,日本手,不知道你们有没这样的问题,10CG的控推油门有一格格的感觉,这个一格的感觉约等于遥控杆刻度的5/1这样,不知道是因为油门曲线的设置不对还是舵机行程设置不对,当飞机在“青蛙跳”时,油门往上推一下(就是那一格的感觉),飞机就飞高很多,原本在青蛙跳,突然机机就能达到一米高这样,因为新手突然这么高有点怕怕(虽然没有炸过,但是每次都是提心吊胆),控上显示THR-CURVE(这个应该是油门曲线吧 )7点设置分别为0/40/55/68.5/75/83/93.5,PIT-CURVE(这个是舵机行程吧? )7点设置为-23/-2/13/23/39/55/86,就是这样的设置,不知道有没说错,还是我设置有问题,请教高手,新手先在这里感谢各位老鸟的解答!!!

网友:
机机的螺距测了没?

楼主:
因为我机机就是和而已位高手买的,螺距等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楼主:
小弟小机机 别骂我晚上拍的光线不好

楼主:
机机买了爱惜的不得了,基本每天要去摸一下,拿个吹风机,吹吹(冷风挡),怕有灰尘,但是真到飞了心里那是个紧张啊,因为家里水泥地上是带有10%左右的斜坡,新手啊,怕怕,真的是不感飞。。。买了模拟器,练了个吧星期,一开始和朋友借的6EX,但是现在朋友出掉了,收了个两手的还没到。。。

楼主:
到现在就飞了20来快电池,暂时还没炸过一次,西西

网友:
飞直机,就把油门的金属压片调松点吧

楼主:
这个我知道调的太松了,新手控制不好,油门太松了也不好搞,。。。真想换控,看见朋友的DSX9好真不错,。但是有心疼10CG哎。。。

网友:
LZ把10CG出给我啊,你好换DSX9啊,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解答,希望有个更好的回复谢谢了

网友:
据说 futaba 的2.4g 比JR的成熟

网友:
怎么会有一格格的感觉呢

网友:
找回那高手看看嘛。这样的配置应该不会这样的哦,开了电调的缓启动功能?电机还没转速稳定就推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