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求助{双体快艇油改电}

楼主(2010-03-31):
我有一艘京商的CAT-1双体快艇,原装配置是28级甲醇动力
由于基本上是一个人出去玩,船在熄火之后显得很麻烦,所以准备把原有的内燃机动力改为无刷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无刷,所以特来请教
船体长度大约是1米2,双体快艇
请大家给一些方案:
1:马达选择什么型号(KV值?)
2:电调选择什么型号(多少A的?)
3:
电池
组使用多大电压的?(准备使用镍氢电池)
4:还有什么需要完善和注意的,请大家多给宝贵意见。
多谢了!!!

网友A:
又一个 新来的
关于电船配置选择那是 相当宽的。 除了比赛规定之外可以 任意搭配。看你要怎么个玩法了

楼主:
能稍微跑快一点就行了,我就是周末在郊外娱乐一下
另一方面由于我对这些电子设备很不了解,所以希望大家能给出一个配置,以免配置不当,一会儿烧了马达,一会儿烧了电调。呵呵

网友A:
1.2米的船
支持搞电的, 不过前期投入不小哦: 2个3674电机 (1500KV),有条件的话最好上4475电机 , 2个200A 30V电调
2组6S 锂电 或8SA123 电池或2组20S镍氢 两套4MM轴系 。 电池是大头,要有100A以上放电能力的,没有几组玩不下来噢。

楼主:
感谢keke899的指点
感谢keke899的指点
刚才确ren了一下,船的长度是1.07米
原装动力是单轴单桨,是否可以继续使用这套单轴单桨呢?
如果可以,马达和电调应该如何配置?

网友B:
电机B4465 2200KV左右(不过貌似这个电机是没有水冷套的,要自己车一个)电调建议好盈海王180A 线性好 效率高 电池3000毫安以上30C 22.2V 2组并联 浆O记937/3 希望大家多拍砖 镍氢电池的话因为没有具体接触过,就不在此发表了,请楼下的继续补充

网友C:
大船电的比油的更费钱是不是?

网友A:
单动力的话就4475电机
不二的选择 目前就1600多kv那款是最合适的 配个x445左右的桨 v937的桨就不用考虑了 这类桨是不合适用在这样大的船型上的(米多不怕烧设备的情况除外)

网友D:
电的更烧钱呀。

网友E:
原帖由
想我吗想你
于 2010-4-2 00:27 发表
电的更烧钱呀。
这不能一概而论的!LZ是一米多的大船!就必须上大电机,当然烧钱了!如果是80CM以下的船,长期来看比用油的省!电的就是前期投资较大,后面就是电费花销了!油的新买来要磨缸,还要适航调试,跑一段时间还要维护,用久了里面的零件还要跟换一些!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E:
我可以给LZ一个大概的价格,如果是要双发,那要配两个FSD4465的电机!一个500不到,两个1000不到点,电调要用200A的,XXD的最便宜,230一个两个460 ,还有轴系要两套200
用锂电池,一组6S 20C 4000毫安最便宜,也要600-700,你是双发那要两组那就1200-1400
不知道LZ有充电器么?没有那买个新的B8电源加充电器500多点!
所有的花费是1000+460+200+1200+500=3360左右!单发么是500+230+600+500=1830
要跑久点要多几组电池!
前期投资是有点大!但是无刷电机没有损耗,电池找个有售后的商家坏了可以维修,充电器不要买山寨的,可以用好久!

网友A:
楼上的 给 贵了
4475 电机435可以买到 200A 电调 200可以 买到 电池 5000MAH 6S 30C 的 600可以买到 B8充电器300可以买到 如果楼主一次性购买2套说不准还能更便宜。
楼上你 OUT 了

网友E:
LS说的一般都是进货价,LZ应该刚入魔没多久,拿不到LS说的价格,我写的都是一般市面的普遍价格!LS既然说可以买的到那就帮LZ一把,帮他拿货吧!当一回活雷锋!
还有LS的没看清楚我说的B8是新款的白色壳子的,不是蓝色的那种,我说的价格高还包含一个200W的电源!
再说了,我上面都说了是个大概的价格,只是给LZ做个参考!
还有LS说600 可以买到 6S 30C 5000毫安的电池!
你以前也说你买的到,后来我想拖LS买点,LS说是活动期间优惠价现在拿不到了! 这不是白说空话嘛!

网友A:
难道要我一个个淘宝连接放上来
没有最便宜 只有更便宜
玩便宜货是我的专长楼上

网友A:
电池推广期400可以买到 可惜只有两名

网友E:
我知道LS是高玩!那就帮帮LZ吧! 帮LZ用你可以拿到的最低价,代买一下吧!我就是一般的玩家,拿不到LS说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