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有无类似UNA6保姆一样的附件?

楼主(2010-03-31):
B6有无类似UNA6保姆一样的附件?
可以同时冲N组电的,
电池
多充电是个问题

网友A:
UN A6保姆也不是同时充。只是你可以先将几组电池接好,充电器充放一个PORT再自动转下一个

网友B:
B6没有保姆。
设计一个应该也不难,但厂家没有做,因为B6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平衡充,它的平衡时间有时要超过充电本身的时间,本身时间效率就极差;用了保姆效率也不高。
而A6这种真正的平衡充,才有意义去配保姆。

网友C:
有个类似的叫 扩充板
其实一个平衡充也不是太贵,你就买两到三个一起充咯,不建议你用充电保姆,确实不安全。

网友D:
还是买个a6吧 也不多几个钱

网友E:
三楼的说的没错,B6这样的充电器没必要配保姆,B6的效益地确不高,我感觉2个EK2-0851充电精度和时间都要好过B6!

网友F:
0851的确不错,精度很好,只是充电时间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