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控怎么接模拟器!?

楼主(2010-03-31):
WK2402怎么不能接XTR的模拟器,没有任何反应 ,我用的是买XTR送的线!一端有USB接口的那种,还有三根线 感觉好像用不上!

我想用2402来练模拟器,不知道是换线还是换模拟器,

求正解~~~~~~~~~~~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cb2983a-3cca-11df-b1c8-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A:
我可以啊 还有需要电源开起来

网友:
2402控设置正确吗

网友B:
我也感觉2402接XTR有些毛病,通道乱跳,校准不能
同样的东西用0404和9X2都很正常,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啊 还有需要电源开起来

电源开了啊!插上去电脑没有反应,提示打开遥控电源,可是已经开了啊 !

网友:
把模拟器插上遥控器后,才打开2402遥控器电源,会看到遥控器屏幕上有"PC-LINK"显示,这个次序错了好像就不能正常连接。

网友C:
不用试了,2402不能玩XTR, 通道不全.

2401可以玩

至于G4人家自己做的线用2402可以玩.
我买了个G4模拟器控,也就百元,还不要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试了,2402不能玩XTR, 通道不全.

2401可以玩

至于G4人家自己做的线用2402可以玩.
我买了个G4模拟器控,也就百元,还不要电池.
我刚才特意把2402控找了出来试验,绝对可以玩XTR。2402必需关闭电源开关后,把模拟器插在2402后面的孔上,然后打开2402开关电源,2402的屏幕上显示"PC"字样,就可以插电脑玩XTR。我使用的是TB网上购买的八十多元的多合一模拟器,至于楼主的模拟器能否支持就不知道了。

网友D:
我忘了以前怎么设置2402来玩XTR,因为很少玩它,反正刚刚进XTR的界面后,在菜单内选“遥控器”,然后在下拉菜单内选“读取通道配置”,接着把我上传的这个2402.FNC选择后,应该就能玩,另外那个文件是否有用就不知道了。不过这个文件只是我的2402以前设置好的参数,不一定适合楼主,你自己再细微调节一下。

2402.FNC

48 Bytes, 下载次数: 39

2402.kal

96 Bytes, 下载次数: 1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忘了以前怎么设置2402来玩XTR,因为很少玩它,反正刚刚进XTR的界面后,在菜单内选“遥控器”,然后在下拉菜单内选“读取通道配置”,接着把我上传的这个2402.FNC选择后,应该就能玩,另外那个文件是否有用就不知道 ...

我用的不是这个线啊!直接是一个USB接口!

网友:
tf-4的模拟器是多合一的,比较高级的。

我们玩的都是单XTR的USB狗, 是不能玩。

网友:
或者不是模拟器的问题,我留意到楼主模拟器插到遥控器上面的插头是单声道的音频插头,我的模拟器是双声道的音频插头,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个插头不同,所以楼主的2402不能玩XTR。看看我下面的图片,两种插头不同,楼主的模拟器是图片上面那种插头,我使用的是下面的插头,可能造成它们在2402遥控器上面的针脚定义会有区别。

网友C:
对,我买的单狗也是上面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我买的单狗也是上面那种.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2401遥控器能用XTR的模拟器,估计就是这个单音频线的插头,导致2402不能使用。因为2401的模拟器插孔是类似电视机S端子的那种圆形头,所以你的模拟器要使用配套的转接头才能使用2401,而2402的模拟器插孔和旧款的2401不同,不需要经过转接头就能直接使用(和JR遥控器一样),但是你的单声道音频线插进2402遥控器后,使得其中两个针脚短路连接了,所以你会觉得在XTR内的通道不全,你自己找一个没用的双声道耳机线替换原来的线,应该就能使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也和你买的一样的加密狗,20多元的那种,直接插电脑提示打开遥控器,稍加改装就OK了
你把USB插头拆开,再把两根线对调位置 重新焊接好,现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2401遥控器能用XTR的模拟器,估计就是这个单音频线的插头,导致2402不能使用。因为2401的模拟器插孔是类似电视机S端子的那种圆形头,所以你的模拟器要使用配套的转接头才能使用2401,而2402的模拟器 ...

不过有个奇怪的问题, 当初我还以为是线不好, 发还给卖家, 他帮我在别的品牌控上用下来是好的.

不过现在也不研究了,另外买了个游戏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和你买的一样的加密狗,20多元的那种,直接插电脑提示打开遥控器,稍加改装就OK了
你把USB插头拆开,再把两根线对调位置 重新焊接好,现在试试。。。

对换位置,怎么被你发现的,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2402接XTR有些毛病,通道乱跳,校准不能
同样的东西用0404和9X2都很正常,求解

我的也这样——用PPJOY虚虚拟的时候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和你买的一样的加密狗,20多元的那种,直接插电脑提示打开遥控器,稍加改装就OK了
你把USB插头拆开,再把两根线对调位置 重新焊接好,现在试试。。。

对换位置没有用,我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换位置没有用,我试过了,!

看来那朋友比别人晚过一天愚人节

网友D:
如果坚持要用原来的单声道音频线,最好还是拆开遥控器,把里面那个没用的针脚开路,否则你的线插进遥控器后,会使遥控器内其中两个针脚短路,而导致校准不正常。

网友:
直接用音频线飞G4吧,我现在就是酱紫的
音频线+PPJOY+SmartPropoPlus,效果还是可以的,XTR还是留给0404和0X2飞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坚持要用原来的单声道音频线,最好还是拆开遥控器,把里面那个没用的针脚开路,否则你的线插进遥控器后,会使遥控器内其中两个针脚短路,而导致校准不正常。

我想了下,一共就2根线, 用2段插头是对的.

用3段立体声插头,少一根线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了下,一共就2根线, 用2段插头是对的.

用3段立体声插头,少一根线怎么办.
你可能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从模拟器方面来看,的确只需要两根线就可以了,所有它使用两段插头是没问题的。不过从遥控器方面来看,虽然它也是只需要两根线就能完成输出给模拟器的信号,但是问题就在模拟器的单声道音频插头和普通的三段式音频头不同,它靠里面的第二和第三段没有分开,而是一体式的,这样就会造成插在遥控器后,使遥控器内部本来应该分别和模拟器的第二、第三触点连接的两条线相互之间短路,在遥控器内部这两个线之间会形成一个回路,就会造成遥控器内部输出的通道信号产生混乱,所以你的模拟器接收到的信号也就不完整了。我给的图片是拆开2801遥控器后,看到遥控器里面的模拟插孔引出来的四条线,你那种单声道插头一定会使它们之间相邻的两条线短路连接。所以我才说要不就把遥控器里面相关的引线分开,要不就使用三段式的立体声音频线,目的就是不让它们短路连接。

网友:
在2段插头的后面包层透明胶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