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忙看下这个变压器的功率

楼主(2010-03-31):
兄弟们帮忙看下这个变压器的功率

旁边是个3KV的接触式可调变压器

旁边是个3KV的接触式可调变压器

旁边是个3KV的接触式可调变压器

旁边是个3KV的接触式可调变压器

网友:
先测出铁芯截面面积按下式估算。
P=S²/1.5   P-功率(w)  S-铁芯截面积(cm²)

网友:
大至量下铁芯的截面积才好判断,个人觉得没有两千瓦,1kw以内

网友:
看不清  大概有2KW左右,做个点焊机+热切割机 不错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