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257】起飞后机头不时的向左偏,怀疑是9257挂了 ...
【求助,9257】起飞后机头不时的向左偏,怀疑是9257挂了,力量特小。。。

楼主(2010-03-31):
最近飞了两次,开始还好。。后来总觉得尾巴锁不住,机头一直往左偏。。开始以为是皮带松了,后来拉紧尾管,检查皮带一切正常。。今天这情况更明显了,做航线时候机头突然向左,方向向右打死也回不来,及时稳住降了下来。。全面检查了发现9257打舵的时候力量特别小,手指稍微抵住舵盘
舵机
就不动了,怀疑是9257有问题,导致尾桨高速的时候没力量打不动舵所以机头向左偏,现在手头只有9g了,换上打舵的时候手指按住都打的动,夹得手指都疼呃。。。看来9257是不行了。。是
电机
挂了吗?要怎么修?

网友A:
我的试过跳陀,没法!哪里买返哪修和换:loveliness:

网友B:
都可以修的,可以参考我发9257维修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