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哪种焊机?

楼主(2010-03-31):
正序浏览
氩弧焊机使用时,还有什么要求吗?和普通焊机一样吗?想买一个,有人说买普通酣机,还不如买氩弧焊,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看你作什么用
一般用就普通的就行了功率大,也能用不锈钢焊条,只能焊厚的。
亚焊要与配一个专用气瓶几百,还要学习一番。一般用的不多。

网友B:
氩弧焊机本身就是氩弧焊和直流弧焊两用机。氩弧焊时需要氩气保护工件防止热变形。

网友C:
氩弧焊的有点麻烦。

网友D:
要氩气的呀,买个钢瓶去充。

楼主:
氩弧焊不要什么其他辅助的设备吧?和普通焊机一样使用吧?

网友E:
如果有米就买氩弧焊和直流焊两用的,我大算买台以后盖房子了自己做防盗窗。

网友F:
我认为,各有所长,不是很精密的焊接还是买普通焊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