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刷电机的线圈用的什么线啊,我用火烧,还是不能把绝缘漆烧掉

楼主(2010-03-31):
今天电机脱了,电机线比麻花还麻花,三根线,断了两根,我用万用表量线圈电阻,居然量不到,是开路,还以为上边有绝缘漆,但是我用火烧还是不行,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什么意思?LZ要接线吗?
绝缘漆不能用火烧,烧掉绝缘漆剩下灰更难上锡,
最好是用砂纸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LZ要接线吗?
绝缘漆不能用火烧,烧掉绝缘漆剩下灰更难上锡,
最好是用砂纸打磨。
说得没错!!正解

网友:
 我是搞电机设计的,用类似刀片的东西将表面绝缘皮瓜掉就行了,不要用火烧,会损伤其他地方的绝缘。

楼主:
哦。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