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新手求教

楼主(2010-04-01):
最近电直停飞了 想研究下固定翼
手头上有闲置 30A的无刷电调 1800毫安和2200毫安的 3S1P 锂电
请问我要配什么
电机
和什么桨? 上什么样的固定翼比较适合 请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A:
先买一架翼龙飞着呗,这电池飞翼龙刚好。电机就2212KV1400,桨7060,暴爽了,还可以FPV。

网友B:
电池电调可以用2208﹑2212﹑2217各种型号的电机。KV1200左右就可以了。翼展可以从800cm—1200cm,翼展越大,电机用越大的,桨也配更大的,肯定可以飞起来。

网友C:
楼住的跟情况跟我的差不多450暂停 建议飞纸飞机 做工简单耐摔 我的配置2208 KV2600 5043的桨(5030也可以便宜点)

网友D:
买个MD的CESSNA 配个KV1000的2212 浆1047 绝对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