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继续求助。(好吧,我快变成伸手党了。。。。。。)

楼主(2010-04-01):
其实我真的不是伸手党,论坛里面的精华帖和新手必读这些我都仔细看过,了熟于心。但是遗憾找不到针对个别机型的教学贴,更没有像我这样的用非原装控玩4G6的个别案例了。所以只好继续发帖求助各位高人。
还是用2602玩4G6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可能是螺距有问题了,机器目前情况是(美国手):各个舵面反应正确(我让大浆转起来,看浆面得出的结论。。。。。。)。但是油门给高了飞机不离地。倒是升降舵朝后打的时候会突然跳起来。反之,升降舵朝前打,螺距好像变成负的了(脸放在飞机正上方,有风吹上来。。。。。。)。遍寻2602说明书、4G6说明书、4G3说明书,都没有发现解决办法。。。。
还望各位达人不吝指教。

网友:
我估计是螺距不够 4g6是没法用螺距尺调螺距的  因为虚位太大  调出来的螺距根本不准(我帮我朋友调过)  你不如把螺距曲线适当调高  我相信机子肯定可以起来

楼主:
2602的控怎么调螺距曲线呢?遥控器说明书里面只有个“PIT调节”和“PIT限幅调节”,是把这两个调高么?

楼主:
在2602菜单里把“PIT调节”和“PIT限幅调节”都调高了,没用,还是不起飞,光升降舵往后打的时候会跳起来。

网友:
从现象看,像是三个舵机不同步,行程不一致而且差的不少。控上设置三个舵机的参数是否不相等了?
再检查一下,十字盘是否有上下松脱现象。大桨夹的球头、十字盘的球头是否有松了的?

网友:
1,先脱开电机电源,按顺序开机!
2,2602右上开关打到3D模式,油门置中(二个控杆都置中),打DIP开关12,放平JJ,放平大桨和副翼,看十字盘与副翼杆是否水平.(如果可以调三个舵机,应该可以调到平的)
3,在以上状态下调0螺距,没有螺距规或者不能用的情况下,只能用你双眼了(用V1,V2来调)
4,调好以后12号开关回位,从3D模式回到一般模式,油门杆仍然置中,再次打开12号开关,用V1,V2调螺距至最高螺距的一半(肉眼看么估算算吧,就调高点),然后12开关回位.
5,试飞吧......估计能飞起来,就是会炸机啊.......
(注:我是用2601调450就这样调的,油门一半肯定能起来的)

楼主:
最新进展:飞机还没离地,已经打坏两对大浆了。。。。。。要重新买浆了。。。。。。
通过观察发现,我的4G6在升降舵前推的时候,螺距会变成负的。后拉的时候螺距就正了,飞机获得一定升力。
这个我很困惑,有高人能分析下原因吗?

网友:
不应该这样看。你看十字盘的动作啊!向前打升降舵的话十字盘就会向前倾斜,左右副翼的话十字盘就是左右倾斜,对应动作的。看大桨很不直观。感觉是螺距没有调好。

网友:
哎,当处直接买2801多好,建议楼主先看看基础知识。弄清飞行的原理。我感觉,你是几个舵机的方向都没设置正确。另外,最好先断开主马达线,调明白舵机。

网友:
"升降舵"就是你的左杆控制的吧?这样的话加油门,十字盘下行才会减螺距啊?

你有没有开控上的CCPM模式啊.......4G6是成品机,应该是调好了出厂的,80%的可能是你控没设置好.

不能升空你动右杆是为什么?要是不动怎么可能打坏二面大桨?你也太能操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