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解决个问题,ESKY大LAMA前电机慢转或不转

楼主(2010-04-01):
情况是这样的,机器是全新的,买来之后,玩得比较小心,从来没有摔过,现在已经玩了七块电池(一共三块,轮着用),一次能飞六七分钟,无任何问题,当今天早上开始飞第八块电池时,问题出现了,飞了两分半,之后飞机就像没电了似的开始下降,我也控制他着陆,(这时电机微热,平时连续飞完七分钟,电机热得烫手的,手指触摸,根本放不住)我以为没电了,电池没充满,换了另一块电池,起飞,正常,我还以为没事了,谁成想, 飞了三十秒,又出这个问题,无升力下降,后来我右手拿着他的起落架,左手加油门,开始20~30秒,两桨(两电机)运转正常,之后,上桨(前电机)开始减速,很快就干脆停转了,还有,三合一指示灯,只要油门一推,他就由绿色变为红色,电机从始到终都不过热,还有一个情况,我说明一下,我充点一般都是晚上睡觉前,把电池插上充,第二天早上拿下来,之后我就要上班了,我把另一块没电的,插上充,下班后再拿下来,我在某个群里问过,这样充会不会伤害电池,很多人说不会,还有,每次玩完,我都是把电池晾凉了之后才充的!其它情况没了!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我没有连续飞,一般是一次飞六七分钟,之后机机一歇就是歇一天,我只有早上和晚上才有时间飞一下!

一般是早上一块电池,晚上一块电池,也就这频率

网友(2011-02-0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B桨电机也是悬停30秒左右突然就不转或者极低速的转。飞机自旋坠地,,三合一亮红灯 但是实际电池有电的。。。放一会后又能正常飞行但是又是十多秒就重复以上情况。。不知道有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拿个万用表量下电池电压 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