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6S 450的飞行数据图

楼主(2010-04-01):
6s 450飞行数据图,
1860KV+13T,柏金40A电调,富力1000mah 20c 22.2V电池.没有打开定速功能.

可以看到转速变化...就算到了末段,转速也没有明显的下降.

楼主:
还算是暴力的3D飞行3分钟,
耗电500mah.
最大电流24A,平均电流10A不到.

由于电流很低,电机、电调、电池都没有热量
可以看到6S的好处:
转速稳定,扭力强,功率损耗少。

坏处:充电麻烦

网友:
甘样值得考虑喔

网友:
吴知这种6S电池容量同价钱系几多呢?

网友:
22V扭力真棒

网友:
TG 1200mah 20C 22.2V锂聚电池组  180大洋

楼主:
这图用的是富力1000 20C

网友A:
充电也不麻烦的

我有B8充,电池是3S串2(平衡口用7线<4
                                                                  < 4     制
          1C充电,这样1小时就OK了一组(6S)

网友:
电击电调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B8充,电池是3S串2(平衡口用7线

我用A6,2C充电。。。半小时一组

网友:
6S  2.5A冲25~30分钟就OK了

网友B:
这个电池不怎么样,火星怎么不把proking电池放电图给大家看看,800瓦的功率飞450,吓一下大家。。。。。。

网友C:
请问1860KV的马达那里有买?

网友:
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不怎么样,火星怎么不把proking电池放电图给大家看看,800瓦的功率飞450,吓一下大家。。。。。。

遵命。。。

网友D:
暴力的火星,爱折腾的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暴力的火星,爱折腾的火星

来来来。。。也看看你的6s 4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1860KV的马达那里有买?
老头先生,你有闲置的450电机,你把它的铁心拆下来,我帮你绕一个。前天我拆了台电脑屏,找到很多0.27线。祝够我们两个人改十来个电机。我这里有一个备用的3580KV铁心,也准备动手改。

网友E(2010-05-05):
顶队长....啥时候有空帮我改多个电机玩玩?

网友F:
火星大侠.请问电池重心点样调整!?

网友E:
电池和普通3S重量区别不大.

网友G(2010-11-15):
看到过6s飞~那个暴力啊~~~~主要不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