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 A123 3S 飞450的朋友

楼主(2010-04-01):
我的飞机是KDS450SV套机,kv3500 kds
电机
(原配铜齿),40A kds电调,现阶段练习航线,不做设备的升级,可以直接上A123 3S 么?
(1)哪个部分负荷会比用锂电的大?
(2)用3S的话,动力会降低么?
(3)只飞飞航线A123 3S足够用么?
(4)电机齿用多大的好?
谢谢!

网友A:
设定一下油门曲线,可以用,电流会稍大,其它差不多,40A有点面强,没用过KDS电调,如果标称没水分,应该没问题。

网友B:
配置不变的情况下我也试过用,电力不够,因为3S是11V左右, 而锂电是12.4V左右,所以飞一分钟就没电了。 是用A123的应该要换配置吧。这个我也不太懂,等用过的朋友回答吧。

楼主:
ls的朋友电调肯定要重设的啊

网友C:
KDS 40A 的电调不错,我就用这个电调飞3S A123 ,以前用过好盈40A ,亚拓的35 X 都挂了,翻出以前的KDS 40A 发现还还耐用。 不过飞A123 电池,电调要重新设定下,主要是电池类型要选镍氢电池,电压保护要选低电压。
换个高KV 值的电机会好点,直接用目前的电机也凑合,就是油门曲线要调高,反倒缩短了飞行时间

网友D:
呵呵,我身边就有A123搞3D飞行,不错,动力很足啊,电极他换高KV的

楼主:
kds450sv机头本来就轻……

网友E:
来这里看看吧,听听大家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8672&extra=page%3D2
。我也是长期用A123电池,还能起吊重物。

网友F:
电机换成朗宇2220 kv4500+13T就够了~

网友G:
最简单省钱的升级是换个齿,15T的网上淘一下,不常用但网上应该淘的到。最佳效果就换朗宇2220 KV4500.

网友H:
电机最好选4000KV以上的,不然鸡鸡不够动力

网友I:
 换了电机!! 我就是S2220+14T齿飞 A123 别说航线 3D也杠杠的!! 不过你的KDS电调我不知道!!我的好盈用得很好!!不过挺热的!!! S2220 电流出力比一般的电机大!!因为它比一般的电机大一号!!

网友J:
我用过普通3680KV 搭配13T+3SA123,油门调高一点,悬停、航线,够用了。但别做太猛,因为加速太慢,救机有时会来不及的。
3S A123 + XXD 4380KV +13T,航线绝对够用;倒飞航线也够用。但不能快速翻转。翻的时候像慢动作似的。
事实上,我用上面两个电机配合3S A123的时候,即使飞航线,也会打到3D 1模式(油门100-75-50-75-100),转速快些,飞航线更保险,发生紧急情况救机容易。

网友K:
3860+13T+A123,油门普通设86%,飞悬停,3D设100%-100%-100%,飞航线没问题,千万不要翻哦。

网友B:
请问以上用A123的朋友, 我的电调里只有锂电池和镍镉/镍氢电池的切换,没有A123的, 我要选择那个啊? 换了A123后,电调的油门行程设定要从新设定吗?

网友L:
电调要选择镍氢电池,电调油门行程不用重新设定。用A123电池一定要计算好时间,电池用完了会突然没电的。

网友B:
哦, 现在明白了, 多谢大卫朋友的帮助, 真的谢谢了。

网友M:
我用A123 4S飞过3D,估计如果飞航线 3S足够。
至于哪个地方负荷比锂电大,呵呵,我估计因为电池重了,所有的地方负荷都会加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