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ion EOS-0610i-DUO2充电出问题

楼主(2010-04-01):
经常把一CELL充到4。25以上然后报警说是单节电压过高,我拿下来测过电压也确实是在4。25V。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在报警之前该一节电压充电器显示值明显低于实际值,然后过一会这节CELL就会过高而报警,搞得现在我都不敢用了,纠结中。。。。。。。

网友:
说明那节电池性能下降了,就是说容量减少很多了

楼主:
同样的电池用X6充没出过问题,我的500 6S的电池才20多个循环也出现过问题

网友:
别用了,还是出了吧

楼主:
出了不是害人嘛,返厂维修,朋友几个用用都没问题,看来要进几个A6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池问题。
电池单片不成了,一加压充立即电压提升到4.25,然后充电器报警
你用X6没有单片电压高报警功能吧?

网友A:
小事一桩: 检查 1)平衡适配板  2 )电池平衡头   看谁氧化发黑接触不良了,换之,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事一桩: 检查 1)平衡适配板  2 )电池平衡头   看谁氧化发黑接触不良了,换之,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