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的FPV飞机超强丢失后找寻装置

楼主(2010-04-01):
       始终怕丢飞机,但是米少,目前暂时还不上OSD,所以想出了这么个办法。由一个超高响度报警喇叭,一个行程开关,一个舵机构成,我是6EX,通道基本上已经用完,就接在尾舵机上,通过控制尾舵机的行程就是遥控器上的4通道EPA值来实现随时报警功能,排除随时转向会叫的可能性,飞机是天行者1680,全重大约80G左右,对于这飞机这重量不构成影响。白天在500M清晰可闻,晚上夜深人静,可闻距离估计可上到1KM,如果飞机飞丢,白天找不到,晚上一定能找到,找飞机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如果树林茂密,可能飞机就在你旁边10米左右,你不一定能找到。半成品,舵机开关就用双面胶贴在喇叭后面。装在天行者机舱门上,然后用烙铁烧几个孔,随时在天空也可以叫一叫,爽的很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xODg0NjU2.html视频在这里,不会贴,谁帮忙下

网友:
很有用啊

网友:
应该好用的东西

网友:
很好!这个终于付诸于行了,等着看效果~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不过我的简化了些,因为我的飞机小,直接用舵机电路板输出5伏电供一个蜂鸣器,总重好像不到10克,当然声音小许多.

网友:
最好的是装个无线寻呼装置1

网友:
不错,简单使用。

网友:
哈哈,想要拣走的人一定被它吓死。。。。。。。。。

网友:
我们原来搞过无线测向活动,那是144M 波段的,如果能设计出2.4G波段的无线测向仪,或用小型的2.4G测向天线,不就可以顺利的找到图像传输信号,通过测向定位置很快找到飞机啊

网友A:
不知道 要是 接收失灵了,这个会自己响么?

我是说 最坏的情况,炸机,接受坏了,或者 接收电 断了。这个舵机不动了。
这个还会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 最坏的情况,炸机,接受坏了,或者 接收电 断了。这个舵机不动了。
这个还会叫么?

这种情况下,就只有由天命了,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这个因素进去

网友:
以前我用电动车防盗器改装做过个独立的,即专用的接收机,专用的遥控器,价值也就几十元,机载部分约20多克,含一个4克的锂电池,可以待机好多天,除非把这个独立装置砸烂,否则按下遥控器按钮,绝对会响 ,可惜,后来没时间玩,还没使用就把遥控器弄丢了,接收器也只好作废.

网友B:
LZ 开头可以用脉冲信号啊

网友:
还不如装个门铃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开头可以用脉冲信号啊

不懂哦

网友C:
这个在一般情况下还比较实用,不过如果电池也快用完了,没及时找到,那也麻烦,毕竞机上电池待机时间是有限的。大家还是想个更好的办法。14楼的办法倒觉得很好,不过问题可能是遥控距离太短了,离远点按遥控也不会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一般情况下还比较实用,不过如果电池也快用完了,没及时找到,那也麻烦,毕竞机上电池待机时间是有限的。大家还是想个更好的办法。14楼的办法倒觉得很好,不过问题可能是遥控距离太短了,离远点按遥控也不会响 ...

另配个更大功率的遥控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