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无刷电机用3.7V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2010-04-01):
在家里飞4g3,老婆还嫌吵。想把4G3的主无刷改为直驱。让老婆没话说。哈哈!
那位高手帮助解答:cd无刷电机用3.7V能否正常工作?绕线圈大致的数据是多少?铁芯尺寸18 x6,9极的,先谢啦!
我试绕了,星型,0.3单股,23圈,1S不启动。2S烫手,冒烟儿。

网友:
你得先找个能用3.7的电调

楼主:
电调已经有啦,试绕后,1S时用的就是3.7v的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家里飞4g3,老婆还嫌吵。想把4G3的主无刷改为直驱。让老婆没话说。哈哈!
那位高手帮助解答:cd无刷电机用3.7V能否正常工作?绕线圈大致的数据是多少?铁芯尺寸18 x6,9极的,先谢啦!
我试绕了,星型,0.3单股, ...

1:   线圈有短路。
2:负载太重。

楼主:
第三次重绕 CD无刷电机,工作在3.7下,可以转啦,就是启动不太顺。不知道这样才能解决,望高手指点。

网友:
1S下感应电压太低,的确启动困难,不过1S下启动强磁电机没有问题,看看能不能改电调,以前我也试过1S能启动,只是启动困难,懂单篇机及电路的话,可以改一下电路,估计就可以了,要不然直接买个小一点的无刷电机算了,什么都不用改

楼主:
谢谢七楼的兄弟!电调原来就是3.7v的,估计还不是电调的问题。我准备把磁环换成强磁铁试一下,估计会好一些吧!

楼主:
7楼的兄弟果然厉害。
  华科尔4g3的主电机是内转无刷,尾电机是外传无刷,经试验发现:我绕的cd电机接在主电调上,启动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接在尾电调上,启动非常流畅。果然是电调问题,两个电调虽然都是10a的,但是看来,程序是不同的。
看来,我想把4G3改成直驱的话,还有点问题。我要想改直驱,只有在4G3上装两个尾电调,但是华科尔的尾电调的信号线只有一条线,和4合一没法连接,还需要改一下电调的输入线,怎么改呢?得动动脑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