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taobao的模拟即便宜效果又好啊

楼主(2010-04-01):
TAOBAO上的价格千奇百怪的,几十的,还有几百的,怎么买!
用过的给推荐下吧,最好给我淘宝连接!

网友:
很简单啊,买东西相信群众的选择,看哪个买的人多你也买就得了。

好比买手机,多数人买诺基亚,你也买诺基亚,错不了

网友:
学习

引用 网友A:
联系QQ439930182 说明模型,他那里有,又便宜又齐全!

是否做牵线的?

网友B:
呵呵

我送你都行,拿光盘来装吧。只要花几块线买条音频线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送你都行,拿光盘来装吧。只要花几块线买条音频线就能用了。

好人!

网友:
淘宝上模拟器种类很多,功能不一样,有的支持模拟软件多,有的支持少,所以价格不一样喽,看自己需求了。。。看准一点,先选自己需要的模拟器型号,再选信誉高、价格低的

貌似最多的是飞天模拟器和飞鹰模拟器,不晓得这两个品牌有什么差别,或者是同一家出的?我也是新手,反正我选了飞天12合1的。。。(表说我是托)